北京首架B-25J双发四冲像真机刚刚首飞成功!

楼主(2008-07-19):
先来点靓照!
动力为两颗OS52限量纪念版的四冲发动机!
(左红头右蓝头)

飞行前的调试,一大堆的混控,不比喷气省事!

顺利升空!

安全落地!

网友:
好飞机,特别降落的瞬间,漂亮。

网友:
双发4冲程~好机

网友A:
真漂亮,好飞机。不过从明天开始要是再飞的话,就该有地管饭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漂亮,好飞机。不过从明天开始要是再飞的话,就该有地管饭啦。

我这边他们想管都管不了,全封闭的路!哈哈!奥运期间我可以天天飞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顶!!!!!!!!小心一点就行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边他们想管都管不了,全封闭的路!哈哈!奥运期间我可以天天飞了!

这么好 那里啊?

网友:
漂亮..如果机的驾驶仓用透明的材料而不是红色一快塑胶..那就完美了..

网友C:
请问楼主这是哪个厂家的飞机,双发的发动机调整会不会很难调到一样的转速,我很想飞双发的飞机,可就是怕2颗引擎不好调啊!!请楼主传教点经验!!!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楼主这是哪个厂家的飞机,双发的发动机调整会不会很难调到一样的转速,我很想飞双发的飞机,可就是怕2颗引擎不好调啊!!请楼主传教点经验!!!谢谢

你好,这架飞机在国内是买不到的,只是出口货,我也是费了半天劲才弄到了几架的,至于厂家你还是从网上查吧。不好意思了!
双发的飞机因为飞的比较多了转速的一致性我基本是靠听声音了。如果刚开始飞双发最好备个转速表这样方便很多!

网友:
真是好飞机啊!奥运期间,还是小心为妙。

网友:
顶风作案啊!还弄轰炸机,呵呵!!千万要小心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好,这架飞机在国内是买不到的,只是出口货,我也是费了半天劲才弄到了几架的,至于厂家你还是从网上查吧。不好意思了!
双发的飞机因为飞的比较多了转速的一致性我基本是靠听声音了。如果刚开始飞双发最好 ...

谢谢!!!我想飞中航的C-160,不知道楼主飞过没有!!

网友:
漂亮JJ!~!要是能收脚就好了!~~

网友:
楼主能不能不要把对比度调那么大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谢谢!!!我想飞中航的C-160,不知道楼主飞过没有!!

C160我飞的是最多的,放心吧,那飞机好飞的很!我正在给客户装一架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C160我飞的是最多的,放心吧,那飞机好飞的很!我正在给客户装一架呢!

呵呵!!!谢谢楼主!!C160用OS 2冲25级的引擎够用吗!???我想用OS 32级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呵呵!!!谢谢楼主!!C160用OS 2冲25级的引擎够用吗!???我想用OS 32级的可以吗???

OS25FX两冲最好不过了!o(∩_∩)o...

网友(2008-09-26):
楼主用的什么四冲

网友:
飞机稍微小了点,起落架要是可以收起来就更完美了

网友:
美工刀(切kt,多备些刀片,换勤快些切出来的东西要整齐些)
中国最具人气和影响力的综合模型论坛手术刀(切点小地方用的,没有也没什么关系,美工刀倒也足以)
热溶胶枪(建议40W以下的,功率大的你得注意断电控制温度,当然你还得备点胶棒)
泡沫胶(有人用,也有人一把胶枪做到底,,,呵呵)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502也得备点(有时起落架结构中可能用到)
bbs.5imx.com尖嘴钳(加工做舵机连杆钢丝)
剪刀
钢直尺(1M、50cm各备一条,做kt一般大概不至于用到游标,,呵呵)
能显示到1克的称(电子称)
bbs.5imx.com能测量直流电流的钳形表(用于测量电流,量程最好能到100a,为大型电机准备,,呵呵,,你有其他测量电流的工具也可代替)
纤维胶带(没有的话,普通透明胶带也可以代替)中国最具人气和影响力的综合模型论坛
透明胶带(再备点彩色胶带当然不错,可以做图装)
我爱模型 玩家论坛双面胶
热缩管(香蕉头、连杆很多西方用到5mm、3mm都备点吧)
烙铁(30W够了,焊丝、松香,,焊香蕉头用)
中国最具人气和影响力的综合模型论坛螺丝刀(既然玩模型,大小、十字、一字、六角总得备一套吧)

中国最具人气和影响力的综合模型论坛工具类的大概就这些吧,,,呵呵,,材料要准备充分的话,也是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