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请教:海博星的船能跑多快?谢谢

楼主(2008-07-19):
想进一艘

楼主:
菜鸟买船,买个啥好呢?谢谢!

网友A:
要试试才知道`

网友B:
顶一下,我也想知道!

网友C:
这船我有。。。多快不好说,但有次公园里跟淘宝上那种满地都是的双380电机快艇一起开过,还是HBX快的,不过我用的不是原装电池,但也是7.2V的

网友D:
买个双380驱动的海豚号吧!
我有做这船全新到手可玩,时速30左右,挺爽的 QQ578651148

网友E:
海博星和很多玩具船速度差不多
但是用11.1的电池再换个电调,效果就不一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