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哪种电量显示器(电显)能够测试1s即一节电池?

楼主(2008-07-19):
如题。

网友A:
我的6S电量显示器 可以显示1~6节 电压 就是数显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6S电量显示器 可以显示1~6节 电压 就是数显的那种

老兄,我在淘宝上看的很多那种6S的都只能测7.4即2节电池以上的,能不能给个连接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