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简单的玩具船改装

楼主(2008-07-19):
夏天到了,很多朋友又开始玩船了。的确,天气太热了,玩飞机实在是辛苦呀。于是我也买了一套玩具船回来改装。
本地玩船的朋友很少,没有人可以比赛,所以采用了最简单的改法,随便玩玩应该是够了。
船体我选择的是环奇948-10,这款船65CM大小适中,结构也很适合改装。

接收机和75A有刷电调安置在这个盒子里,因为要同时驱动2个380,所以电调尽量选择50A以上的。

2个380电机和轴系全部保留,主要是降低成本。这样的动力休闲一下是够了的。注意2个电机并联接电调。

因为此船采用双动力,所以要另外加装转向舵系。这也是整个改装过程中最麻烦的一项。
买一个成品的吸水舵大概100元左右。为了降低成本,决定自己做。转向舵采用的3001驱动。

电池使用此船自带的镍铬7.2V SC1800MAH 动力电池,只有一组当然是不够用的,所以另外买了2组镍铬8.4V SC2100MAH 的电池.
3块电池应该是可以玩个够了.采用8.4V 速度应该有一定的提高,但不敢上9.6V,怕380冒烟...........

下面是改装完成后的整体照片

改造完成后,整船带电池全重1200克.
整套成本400元,遥控设备除外.
到此改装完成,希望能给刚入魔界的朋友一点帮助.
还没找到地方试船,所以不知道速度如何.
大家有兴趣自己装一条去试试吧.................

网友:
不错,不知道速度能跑到多少?

网友:
那个铜轴哪里弄的 LZ可以匀两跟跟我不?

网友:
建议你将电池竖起来放到两个电机中间,尽量向前放,要不然跑起来光点头

网友:
有一点要注意!

加進泡沫條(防潛)!

网友:
我到是建议你改一下电机散热!因为我的玩具船买回来上面还有散热片!你这个什么都没有啊!这天气连续跑!估计会开锅的啊!自己想办法做个水冷吧!效果好点!

网友:
电机的水冷一定要加上,不然只不定坏哪个部件呢。还有,两只桨也可以考虑换了。

楼主:
很感谢大家提的建议,
关于电池放置的问题,此船原本就是把电池安置在船尾,我也不明白是什么原因,只能等下水后再慢慢调整了.
铜轴是船上自带的,不好意思,没有多的.
关于防沉的问题,泡末可以免了,因为我以前有一条改了无刷的,速度太快翻过几次,可就是不沉,因为它的上盖设计的很密封,就连进水都很少.
电机的水冷我觉得确实很重要,就是麻烦了点,等找到材料在装.

网友:
对了,还有就是你轴和电机中间的连接也可以考虑换了,因为你原装的是玩具配套的,强度有限,你改了以后最好用船用的连轴器连接。我怎么看你舵机的固定只固定了一侧啊,难道你把它粘在船底了?

楼主:
LS的朋友观察的很仔细,舵机的确只固定了一边,实在是找不到合适的材料了.不过还比较牢固.
轴连接器如果是换大电机,可以考虑更换成金属万向接,这种塑料的连接器应付一下380电机还是可以的.
至于船浆,其实这个玩具船带的浆是比较好的,我以前的一条无刷船,用专业的船浆既然还没有用这个浆跑的好.

楼主:
这条船在设计上还有一个亮点,它在塑料轴连接器上加了个3叶的小风扇,当轴转动时,会有很大的风吹向电机.虽然不知道实际散热效果如何,但是感觉这个设计还是很不错的.

网友:
建意,换桨,加水冷

不加水冷开锅的可能性(全油门4分种)大于80%

下水后电机带负载转速骤降,电流飚升,小风扇效果甚微,加水冷后可以试试直接给480上3S锂电

速度对于此投资级别的改装还算不错.

网友:
这条船不错,我也买了一条,本打算改了,下水一跑感觉原来的设备基本够用了,只是多加了几组2S的大锂锰电。

这条船原装的重心似乎有些靠后,跑起来点头严重,用锂电的时候向前移,把电池放在电机中间,点头的现象有很大改善,再往前移效果不明显。

网友:
改改看,不知怎么样

网友:
可以加7.2锂电,5400毫安  保证玩爽 还不贵,电池电机都不会热,我这里有视频回来上传你看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条船在设计上还有一个亮点,它在塑料轴连接器上加了个3叶的小风扇,当轴转动时,会有很大的风吹向电机.虽然不知道实际散热效果如何,但是感觉这个设计还是很不错的.

这个风扇根本就没有用,我也有一条这种船,改了电调和控,但是用原装的7。2电池跑上几分钟就热得要命了,,,一定要加水冷才行的,另外,这个船也跑不快,,

网友:
有些玩具船的风冷真的很好
我有一条环齐的,跑下来烫死了
另一条双马的A5,用了8.4V跑下来一点都不趟

网友:
楼主,我决定了,已你的改装过程为榜样,

   继续在论坛在泡泡,下个月开始玩船,从玩具船改装玩起。

网友(2009-03-25):
我也有一条这样的船,学习了。

网友:
我已经改到他可以跑到飞起!

网友:
948-10

我也进了一条 是新手 不会改 想换大容量电池 换550有刷电机换浆  请大家帮帮忙 给个方案 谢谢

网友:
虾虾用的什么马达啊?

网友:
引用:
虾虾用的什么马达啊?

是兴耀华B2848    2700KV     上4S   2200MA  A123 电池.     60A好盈电直用电调!      直轴435半浸桨.    全速可以跑5分钟 .     不算快可能40KM左右.  站内高手多的是还有很多改法!  还请站内高手指教!

网友:
9.6伏 只是电机不能承受  咱换了它 那其他器件能行吗 12伏可以吗

网友(2009-04-30):
老马!你的船搞好了吗?

网友:
我也是买了这个船打算改,明天电调到了,就可以动开工了。

网友:
电调接有刷电机有三根线,有刷电机才两根线,怎么接的?

网友:
有没有qq群啊, 我的电调烧了.我和LZ的船一模一样啊,,
急,,帮帮我.QQ:619123190

网友:
这个船我改过3条 总体上来说不错 外形好  直接上11.1V 的锂电速度过三十 但不能长时间工作 如果能解决水冷问题直接上锂电  别的地方不用动 娱乐也够用  另外如果想简单的改装建议大家买 恒泰 的快艇 同配置情况下 比环奇的快

网友:
我买了新奇达的船,准备改了,不过货还在路上,希望今天能收到。

网友(2012-04-02):
为什么楼主没视频,强烈要求视频!

网友:
这个船只能跑直线,转弯会漂移。
我已经改好了,电机外转子2218 KV2800 50A水冷电调 9克舵机,75MM吸水舵,4MM直轴直驱 430桨(432也跑过,感觉没430好用,435带不动了),3S 2200MAH 30C锂电
跑起来速度还可以,估计有个40吧。

网友:
现在已经可以改成防翻了。

网友A:
跳得那么厉害

网友:
我也买了一套玩具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跳得那么厉害

没办法在这个速度下调平稳这条船。要省电。要跑得时间长。要跑得快。要防翻。船就轻。
我在努力调试用其他方法另船稳定。

网友:
这款948-10 空船壳会在4月中到货。

网友:
我也买了一条

网友B:
想买这种船的,目前还没买的,体人强烈建议不要买,不值得

网友:
我有一台环奇984-10,长度650mm,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买这种船的,目前还没买的,体人强烈建议不要买,不值得
过过瘾是可以的,爆改不支持

网友:
顶一个!这船慢的让你蛋痛,还有,电机座你最好OP一下,很容易就悲剧的。

网友(2012-05-13):
很好的帖子,对新手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