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流转向用什么电机最好

楼主(2008-07-19):
70公斤的车,50cc汽油机做主动力,转向动力从行星齿圈输入,想用雨刮电机担心带不动,用什么电机最适合?注:电机接一个1:24的涡轮涡杆。

网友:
建议主动力从行星齿圈输入,转向动力从太阳轮输入,要不你的车想跑快点的话,太阳轮转速会非常高.
转向只需很低的速度就够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也想从齿圈输入主动力,问题是我找的这个行星外齿圈太小的齿是1模的,我担心和外齿圈啮合后会在这里打滑。另外什么电机比较适合做转向啊?

网友:
转向的马达我也找过,好像TB网上750/775电机卖的人也不多.750的就湛江的两个卖家有参数.775的没见写了详细参数的.
750的低转数的那种我觉得还合适点.不过我的得两只并联,要不感觉功率太小。电动车的那种电机好像没有12V的,自己改电调我怕自己做不了。
我的另一个选择是转向用气动马达,这样就不用担心转不动时烧马达或电调了。买只气动起子来拆马达用,只是不知道这个的扭矩如何,我看303型气动起子包装上也只写了能搞4~5mm的螺丝。

网友:
雨刮电机有两种,12V.24V,这电机劲头还是不错地,做为转向用是可以了,

楼主:
我想只有先从齿圈输入主动力用雨刮电机做转向看,如果齿圈会打滑了只有换别的行星了。

网友:
我去汽配城逛,本来想买启动机的行星减速齿轮的,可惜由于这个东西不会坏,没一家有卖.
看了下雨刮电机,12V的最大100W,比70W的贵了一倍还多,70块买了只70W的回来,接直机三串锂电,输出端转一圈要超过一秒的时间,比较慢.
拆开看了,两端没有滚珠轴承,磁钢磁性很弱.有三个碳刷,估计三个碳恻都接上可能会转得快点.谁熟悉汽车电器的说下这三个碳恻怎么个接法?

楼主:
我看到一种12v的电动滑板车的电机,100W的,转速是2700转,纽力估计肯定够了,接一个1:22涡轮涡杆,转速也应该可以.就是这种电机有人卖,但是具体问的时间一家都没有货,说是用的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