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十字台钳虚位大。

楼主(2008-07-19):
把一堆东西并起来当台钻用。以前买下的十字台钳,应该是质量不过关,虚位挺大,一钻下去的时候零件会晃动。虽然有配备调整的螺丝,但如果调好了某一个位置,那么再移动到其他位置的话要么更虚,要么就紧了动不了,请教一下能有什么解决的办法吗?谢谢。

网友A:
把垫铁拆出来,仔细打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垫铁拆出来,仔细打磨....

好的,试试,谢谢。

网友B:
本来就是简易型的,能不晃嘛!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本来就是简易型的,能不晃嘛!

呵呵,那看来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阿。

网友:
那还不至于,各有所用嘛!
不要求什么精度的活留给它吧,用着不心疼!

网友:
不关丝杆的事,摇手把感觉轻松那肯定会晃的,把二个燕尾槽的压紧螺钉扭紧些吧,手柄摇着感觉有点紧就行了

网友:
一般用这东西感觉不爽的都是操作问题,包含钻铣床的震动问题都是操作调整不当造成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把一堆东西并起来当台钻用。以前买下的十字台钳,应该是质量不过关,虚位挺大,一钻下去的时候零件会晃动。虽然有配备调整的螺丝,但如果调好了某一个位置,那么再移动到其他位置的话要么更虚,要么就紧了动不了 ...

我把我的十字台钳,在两个调整螺丝之间钻了一个孔,攻丝,再上了一个螺丝,这个螺丝用来锁紧。丝杆螺母跟滑台的间隙再想办法塞紧。这样能好用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