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在4#3B与5#10间徘徊

楼主(2008-07-20):
各位,我准备买一台电直,一直在4#3B与5#10间徘徊,有谁玩过吗?觉得怎样?它比5#10哪款好操控些呢?

网友:
if you are beginer,i think the 5-10 is better

if you had some fly skill ,may be 4-3B is very good

网友:
5#10是双桨机啊,如果你都没玩过,你应该没玩过电直,那么从4#3这样的小机入手是个非常不好的选择,众所周知,小机很难操控,5#10容易得多

网友:
4#3不适合新手,5#10太简单。新手建设玩雷鸟或E004。

网友:
4#3

网友:
就是4#3升级版,比大飞机要灵活的多,刚开始飞肯定不好飞,但是适应的地方多,在家里就可以飞,金属的看着也养眼。

网友A(2008-10-23):
我前不久买了4#3B,每飞必炸,因为是新手,这架机很不适合新手,现在又入手了LAMA2,也是华科尔的,等着收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前不久买了4#3B,每飞必炸,因为是新手,这架机很不适合新手,现在又入手了LAMA2,也是华科尔的,等着收货了。

4#3B机子那么小,炸不坏吧

网友(2008-11-30):
4#3新手秒炸而且换配件极为麻烦5#10是好机器非常稳我就是5#10开始玩的所以比较有感觉但是华XX有个致命的缺点就是配件贵的离谱

网友B:
我有4#3B

我有一台,机机很贼,而且锁尾个人认为很不理想,有可能是我技术太差了.三块电池后勉强能悬停,头罩摔裂.不过做工还是比较满意的适合收藏

网友:
4#3B比5#10难飞不是一点点.
呵呵,不过做的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台,机机很贼,而且锁尾个人认为很不理想,有可能是我技术太差了.三块电池后勉强能悬停,头罩摔裂.不过做工还是比较满意的适合收藏

4#3系列的不但不好飞,还很费米。

我觉得不仅仅是“不适合新手”,因为配件很容易坏。即使不炸,电机和舵机的寿命也很短。

网友:
4#3B的感觉

我也是新手,买了4#3B,机机很漂亮,但是确实不好飞,我是先买的模拟器,练啦一段时间(大概10个小时左右),才决定买4#3B的,刚开始也常炸,不过它挺结实的,就是主马达坏了一个,估计是寿命到了,但不能在室外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