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怪异但简单的做船法

楼主(2008-07-20):
简单易做,或是世上独一无二,适合初学者.如有雷同纯属英雄所见.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明轮船!!!!!!!!!!!!!!!!!!!!!!!!!!!!!!!!

是滴,没做过,可能会遇到意想不到的难题.

网友B:
防水一定要多下工夫啊。。否则^^
怎么看都不能高速的感觉@_@

电机容易进水...用无刷加减速齿轮换大轮算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防水一定要多下工夫啊。。否则^^
怎么看都不能高速的感觉@_@

电机容易进水...用无刷加减速齿轮换大轮算了^^

用380有刷.没考虑上高速,明轮船很难高速.我用玩具船的双通道开关控作遥控,做成拖头式拯救艇,
电机不打算防水,只要不被水泡着就行,计划被少量的水溅上去让电机冷却.
现在的问题是转速过高,最低电压7.2V都赚高,加减速齿轮当然好了,但成本高了不划算.

网友:
可能容易侧翻

网友C:
小建議!

可把上層木板挖空直接把配件电池放到最底層的空间,又可把重心降低又安全.
这船本身浮力很足够及安全,不錯的手工,Good!!

网友:
很好的创意

网友D:
好可爱...问题是这样的船拉的动要回来的船吗?这样的设计动力很小而已

网友E:
等待啊叔的大作下水!  可以来一回救生船大赛!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把上層木板挖空直接把配件电池放到最底層的空间,又可把重心降低又安全.
这船本身浮力很足够及安全,不錯的手工,Good!!

多谢大哥指点!
我原也打算像你说的电池放底层,后赚麻烦就算了,开口要动用钢丝锯,另外设底舱后还要考虑防水,反正后甲板要有一个突出的建筑,干脆就把电池放上边.由于干舷比较低,船也较宽,不会影响稳性,不过我也有将来开设底舱的预案,以后明轮腻了玩回水桨再改也不难.

楼主:
引用 网友D:
好可爱...问题是这样的船拉的动要回来的船吗?这样的设计动力很小而已

我估计能把船拉回来,只是速度可能慢一点,现在所见的明轮只是轮芯,蹼叶还未装上,装上蹼叶明轮的直径会大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等待啊叔的大作下水!  可以来一回救生船大赛!

我只明轮船肯定无你只水上叉车快啦

网友F:
有没有考虑过风的问题,你的动力是可以了就是浆的效率太小了,还要拖穿太勉强了,一遇到大风方向很难控制,要克制风力你的动力在中轴线篇后,加大浆叶盘和浆的如水深度会好点.

网友:
厉害,刚开始还以为气垫船

楼主: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考虑过风的问题,你的动力是可以了就是浆的效率太小了,还要拖穿太勉强了,一遇到大风方向很难控制,要克制风力你的动力在中轴线篇后,加大浆叶盘和浆的如水深度会好点.

第一次做明轮船,会出现许多难以预见的问题,有待于实践中解决,,非常感谢你的提醒.

网友G:
这个方法好

网友H:
八百里的麾下炙和C.K.Y.
两位说得没错,试航结果是重心偏高,容易侧翻,现在已经开发底舱放电池.

网友H:
试航后开挖底舱开口,把电池放下面,降低重心.
蹼叶过长造成电机发热,打算裁短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