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心的朋友!LAMAV4四合一陀螺仪问题!

楼主(2008-07-20):
小弟LAMA四合一陀螺仪出问题了,表现为手动摆动机头两大桨无差速,也就是说陀螺仪没有工作!其他功能正常,还能起飞不过没有陀螺仪修正空中姿态不稳!不知各位有无报废的四合一,我想换压电感应元件试试!

就是图上右下角那个元器件~

小弟先在这里谢谢各位了!

网友:
我的,以前是时好时坏,现在字接无作用了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原因,我的丘比特就出现过这个问题,换了坏的LAMA四合一的压电感应元件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这个原因,我的丘比特就出现过这个问题,换了坏的LAMA四合一的压电感应元件解决!

呵呵~你正好相反哦~看来丘比特的也可以用在LAMAV4上~
真是郁闷~一般朋友们都是坏IOR7314场效应管,ss24肖特基二级管,坏这个的还比较少~偏偏我给碰上了~

网友B:
换个吧,目前还没遇到过,没差速的情况下,我就断电从加点,不行就多式了几次就正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个吧,目前还没遇到过,没差速的情况下,我就断电从加点,不行就多式了几次就正常了@

试过断电重新加电~N次都不行!看来真的是这个东东坏了!

网友:
我有1个不知道是好是坏的4合1.....很久没飞LAMA了,没时间摆弄,你要就拿去吧。

楼主:
真是太感谢LS这位朋友了!呵呵~一定是上了大飞机才遗忘LAMA了!
看来这里热心的模友还是不少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