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450用什么电机最省电

楼主(2008-07-20):
飞450用什么电机最省电?现在只是练悬停,不需要太暴力的电机,只要省电,能飞时间长点就满足了.

网友:
18650VT,3S2p,费用绝对便宜。15元/节。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问的是电机,不是电池

网友:
460FX 飞400比较合适吧

网友:
460飞悬停和航线没问题,悬停电流12A 以内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用460飞的话,悬停可以在10分钟以上应该没什么问题吧.2200,20C的电池,CL450B

网友:
不飞最省电,哈哈

网友:
吃得多肯定拉的也多。

网友C:
能量是守恒的,想要飞行时间长,只有买功率小的电机才能使用时间长。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能量是守恒的,想要飞行时间长,只有买功率小的电机才能使用时间长。

不要误导
想要飞行时间长尽量减轻飞机重量,还有就是使用效率高的电机,只是不知道市面上哪种电机效率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