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R和Futaba的晶体可以通用吗?

楼主(2008-07-20):
比如同为72M段
JR和Futaba的晶体可以通用吗?
请教大家,谢谢!
或者是发射可以,接收不行?

网友A:
1、JR和Futaba的晶体不通用
2、发射,接收都不行

网友B:
行!
找找我的帖,还有视频呢!
JR9XII用Futaba的接收,晶体都可以。

网友C:
对于一次变频的,对换一下发射和接收就可以

网友D:
JR与FUTABA的发射晶体是肯定不能用的
接收晶体不管是二次还是一次差频的,大部分是可以用的!

网友E:
应该不行

网友F:
看频段的,40以下基本可以,72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