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 遥控天线长度问题讨论

楼主(2008-07-20):
我的MX3遥控接受天线断了,换了一根上去,遥控距离变短,简单搜索了一下以前的帖,高手们说是接受天线应该是波长的四分之一长度,物理学得不好,又上网查了一下波长等等问题。
频率与波长的换算公式为:
波长=30万公里/频率
=300000000米/频率 (得到的单位为米))
例:求业余无线电台的天线长度
已知业余无线电台使用的信号频率为435MHz附近,其波长为:
波长= 300000公里/435MHz
= 300000000/435000000
= 300/435
= 0。69米
对应的最佳天线长度应为 0。69/4 ,等于0。1725米
当频率为439MH时,大家可以将计算公式简化为
波长=300/439
=0。683米
最佳天线长度为0。683米/4,等于0。17米

如上理论,遥控的频率若为40.095MHZ,用300/40.095=7.48再/4=1.87米

????????
天线要这么长吗??
另外这个理论值算出来的长度是指什么长度,总长度还是天线管里加露出长度或者垂直向上的长度还是什么?
忘各位高手指点,谢谢

网友:
是的哦,但是现在的遥控不管是35M的还是72M的天线都一样长,频率可是相差一倍

网友A:
实际上在35MHZ或72MHZ频段天线是达不到1/4波长的,如果那样的话,天线会很长,携带极不方便。为了在较低的频率上使用较短的开线,一般是在天线底部或中部增加加感线圈的方法来实现匹配。所以从控的外表来看,不同的频率天线长度都一样,实际内部电路上加感线圈的电感量是不同的!

网友:
又倒米入自己口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实际上在35MHZ或72MHZ频段天线是达不到1/4波长的,如果那样的话,天线会很长,携带极不方便。为了在较低的频率上使用较短的开线,一般是在天线底部或中部增加加感线圈的方法来实现匹配。所以从控的外表来看,不 ...

说得对头

网友:
给大家个简单的波长计算方法:
30MHz的波长是10米,以此类推,300MHz是1米,2.4G是1米除以8。。。

网友:
回复 网友B:

网友:
四分之一波长是天线的最短的长度。如果是二分之一波长的话会更加好, 因为此时天线会呈现纯电阻特性,效率会更高一些。

网友:
全波长,那就更好啦

楼主:
讲迷糊了,呵呵

看来换天线只要对比原装天线长度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