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t450se动升降舵时尾巴上下轻微抖动!

楼主(2008-07-20):
悬停时候非常稳定,陀螺感度也没有问题,就是推(拉)升降舵时马上有轻微的尾巴上下抖动,大概2秒消失,到底什么原因呢?麻烦各位大大出谋献策!油门:0 60 80 90 100 。螺距:-2 2 6 7.5 9

网友A:
低速时螺距偏大,造成转速不够,产生点头现象。
推荐,油门默认0 25 50 75 100 螺距 -2 0 5 7 9

网友B:
2楼的油门曲线不好

网友:
3轴中肯顶有弯了

网友C:
小齿不平也会引起这个问题.
换个小齿盘度下看.

网友D:
油门 0 35 68 85 100
螺距 -2 0 5 7 9

网友E:
是不是主轴轴承虚位大了哦!我的就有点这现象.

网友F:
尾浆轴承检查了没?我的也试过最后发现尾浆轴承坏了个产声此现象

网友G:
应该是转速不够

网友H:
小齿不平如何解决呢?我换过的大齿小齿貌似没有一个能转起来的时候看上去在一个平面的。。。。
高人指导下啊,我正为尾巴震动郁闷呢,死活找不到原因,看到5楼的忽然觉得很可能是这个问题。

网友I:
昨天按说明书设置的,油门曲线是0、25、50、75和100,螺距曲线是:-2、0、6、7.5和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