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KY 的充电器坏了,能用什么代替使用?

楼主(2008-07-20):
请教:
请教:
ESKY 的
充电器
(12V 300mA)坏了,能不能用一个(12V 900mA)的电源适配器,将插入的头子换后,代替使用?

楼主:
我有个 ADSL MODEM 用的电源,9V 1A,想将坏的插入头剪下,连在MODEM电源上,暂当充电器用。
可用这个电源适配器吗?

网友A:
如果只是充电器的适配器坏了的话是可以的~只要电压对头,注意极性不要搞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