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攀爬车模型
HL大脚的问题

楼主(2008-07-20):
HL大脚的问题
新手
玩HL的1:10电大脚,出现这样的问题:
全速的奔跑中,超不过10秒就自动停止了,此时前进后退均无反应。需要把遥控的手柄松开,再启动才能跑,如此反复,但是在中速下没有这样的问题
电池
这些都是完好,充足的呀!
请大虾们指点下哈!

网友A:
听下电调有没有滴滴声 有的话就是没电了 如果刚冲完的话就出现这个问题可能是电池有问题

网友B:
HL的产品真垃圾

网友C:
我的也是这样啊~~~

网友D:
全原装的话,这个是正常的,换个好点的电池吧,可以用8.4V的电池的

网友B:
HL的产品真垃圾
服务更是垃圾

楼主:
我不指望模型的这些厂家有什么很好的服务,连佳能都做不好售后。
只想请DX帮助,自己解决

网友E:
我也想买这个车,看了有点不敢买了

网友F:
买环奇吧

网友G(2008-09-01):
跪求高手帮助恒龙大脚遥控问题
跪求高手帮助恒龙大脚遥控问题,我的大脚遥控距离只有10多米?咋样修修啊 ??

网友H(2008-10-23):
是电调过热保护
可以排除电池原因 因为我换成强悍的锰锂电池 问题依然存在
建议 一步到位 换套无刷动力 可以很爽的跑了

网友H:
回12楼 问题
遥控距离超简单解决办法:
看到那个孩子在玩遥控车 去讨好他 然后把他车上的的天线(就是很细的那根不锈钢丝)
想法设法一定要弄到手 然后移植到你的 车车屁股上 固定稳 然后把接受机的 天线延长大约50厘米 饶在后保险杠上 最后和那个 偷, 骗,抢,来的天线相连 哈哈 遥控距离 起码翻倍

网友H:
顺便告诉你 我用的还是 原配 接受和控
遥控距离 是一个标准的学校操场 站在中间 跑400米跑到没有任何问题

网友H:
刚刚 接触大脚 我觉得还是可以考虑 横龙 因为 配件便宜 车子相对好维护
开始选好牌子就是 投入比较可怕

楼主:
东东:HL车上的550电机应该换什么型号的无刷电机啊?配什么规格的电调合适。
我还没有用过无刷电机,请指点下!
谢谢!!!

网友I(2009-01-30):
升级无刷是否只需要更换电机和电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