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舵机死区的定义

楼主(2008-07-20):
我知道死区是指
舵机
没有反应的时间范围,比如有个舵机,信号变化4us时,舵盘不动;信号变化5us时,舵盘动;请问死区是4us还是5us?
还有,2us(这里我指的是2us变化不动,3us动)以下死区的舵机有意义吗?
且不说人用手打不出那么细的动作量,就是用杆打出了那么细的量,舵机也动了,可传动杆能跟上吗?舵机的虚位厂家也许能解决,但我们自己装的飞机的传动杆虚位能保证吗?

网友:
1)可以大致推断为4.5us : 可以推断为 2.5us.
2)手很难控制摇杆5个微秒以下的动作.
3)不能盲目只追求舵机的死区,整个传动系统是一个整体,要提升的话要一起提升. 而且要看看有无意义!

网友A:
说的在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