郁闷,电池电压一会4.70伏一会3.02伏

楼主(2008-07-20):
刚才修理电子设备,顺便电池放电,量电压时竟达到4.70伏,表笔反过来量又成3.07伏,来回量了好几回,还是老样子,以为遇到灵异怪事了,想了半天,才想起控开着,关掉控正常了,吓了一跳!分享给大家,遇到类似境况,知道怎麽回事!呵呵!

网友:
应该是的表出问题了,换块表试试。

楼主:
万用表没问题,是遥控器影响的,LS两位没看明白!

网友:
电磁干扰。

网友:
我的经验:多半是电池连线松脱了,一会儿接触好,一会儿接触不好,只不过碰巧撞上开关遥控器了而已。

万用表正反量电池读数不一样我也遇到过,表不好就这样。

网友A:
回复 网友B:

我也遇到过,是测控的电池。没有开机的时候量是9.8伏,当把遥控器电源开关打开以后量就变成10.6伏了,关了又是9.8伏,后来换了MF47型表量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开机关机都是9.8伏。

网友:
LS的扎一个也没看明白呢,,,
LZ说的是遥控影响了+-反过来量的电压不一样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C:

我看明白了,我是说的遥控对数字表是有干扰,楼主的很明显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明白了,我是说的遥控对数字表是有干扰,楼主的很明显表有问题。

呵呵,何必再说呢?说了他也不听,听了他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遇到过,是测控的电池。没有开机的时候量是9.8伏,当把遥控器电源开关打开以后量就变成10.6伏了,关了又是9.8伏,后来换了MF47型表量就没有这个问题了,开机关机都是9.8伏。

数字电表在控打开时测量电压会升高   只要把控移开些电压会下降 到正常电压   我在测量有刷电调二端电压时也碰到此类问题  将控拉开1M故障排除

网友:
遥控对数字表有射频干扰。玩模型需要一点电子常识

网友:
我也遇见过 应该是遥控对数字表有射频干扰 关控后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