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样的雕刻机可以啃动45号钢??

楼主(2008-07-20):
一直有自制一台雕刻机的想法,可是没有经验,没有知识,更没有做过。请大家说说可以雕45号钢的雕刻机在机械上要满足什么样的条件,谢谢!

网友:
准备多少资金?
架刚性要好。燕尾导轨,方直线导轨(20宽以上最好4排滚珠)做移动部件。丝杆粗点,质量要好无或很小间隙。最好用滚珠丝杆。主轴功率在400W以上最好。刀具也要好一些耐用。驱动电机在57及以上级别为佳。如用直流交流伺服更好。

网友:
直接买台铣床,改吧,机械不好的话,想全部自己来搞,到时钱花了,出来个四不像,你就晕菜了,在说有铣床了,改数控时很多零件能用铣床搞,能帮你省不少,

楼主:
看样子真的很难!!继续学习中。

网友A:
应该没那么邪乎。关键看你的成品要求和使用频率。精雕科技早期的雕刻机250W主轴,三轴圆形轨,57短电机,Z轴还梯形丝杠。一样可以用45钢雕冲头、图章之类的。中期的专用模具机,也不过是三轴滚珠丝杆,15-20的矩形直线轨。250W水冷主轴(这个主轴和驱动很有学问,250W的电机用3.17小刀,干活比别家号称1000W的电机都快。)同样57电机驱动。这样的床子已经能应付频繁的模具钢雕刻工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没那么邪乎。关键看你的成品要求和使用频率。精雕科技早期的雕刻机250W主轴,三轴圆形轨,57短电机,Z轴还梯形丝杠。一样可以用45钢雕冲头、图章之类的。中期的专用模具机,也不过是三轴滚珠丝杆,15-20的矩 ...

这样配置的设备要多少投资??

网友B:
楼上的;我和 你一样想搞能掉45钢的机机,也是啥也不懂,你是哪的,要能搭伙的话,我觉得材料能便宜点哦!
  QQ:519616529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我和 你一样想搞能掉45钢的机机,也是啥也不懂,你是哪的,要能搭伙的话,我觉得材料能便宜点哦!
  QQ:519616529

      小弟以发了QQ请求,我想明年开工,最近手紧,正好利用这段时间来学学相关的东西。

网友C:
听我的没错,直接买铣,如果想搞钢雕刻机就是无底洞,最好会越弄越多,最后还是买个铣床合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听我的没错,直接买铣,如果想搞钢雕刻机就是无底洞,最好会越弄越多,最后还是买个铣床合算.

也不一定的,要看干什么活。如果铣大面,开大槽之类的话,用铣床就合适。如果雕冲模,刻小字之类的就要用雕刻机了。简单说,你让一台铣床上把20°0.2MM刀尖的锥刀雕个印章试试。即使能做出来也累死了。哈

楼主:
^_^   我主要想搞金属的雕刻,图案和文字,东西不大。

网友(2008-09-06):
小型雕刻机我这里就有厂家做的,好象要个3W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