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飞前的飞行,遇到鬼事了……

楼主(2008-07-20):
马上奥运了,昨天和俱乐部的朋友一起去进行禁飞前最后一次飞行活动。结果我的600N 坠机了,坠的很离奇……
我们所在场地是一片草地,草地后下陷有个小湖。

事情事情经过是这样的:
起初600N一切正常,飞了几圈,没有任何问题。
又一轮飞行。
正常升空,切换上空模式。
发力前冲,做180失速倒转。
平飞,拉筋斗。
出筋斗,向下俯冲。升降拉平飞机。
加油门螺距。
此时,我本人感觉悬翼转速掉的很厉害。推到最大油门螺距仍不能阻止飞机下落。此时飞机正在小湖的位置。
在最大油门螺距状态下,飞机逐渐下落,直落到小湖位置。此时我已经是最大油门螺距,并将飞机姿态调整平。
因为小湖位置比草地要下陷一些。所以当飞机下落到我视线以下,我看不到飞机时,我没有其它办法,只能切到熄火降落模式。

要说我们这里的模友兄弟是真不错!随即众兄弟,脱衣服的脱衣服,脱裤子的脱裤子,纷纷快步与我奔往坠机地点。

随即一件离奇之事出现了……

我的600N稳稳的着陆在草地后下陷的小湖边的河床上,距离湖水只有不到5步远,并且周围都是斜坡,只有此处比较平整。
引擎仍然怠速工作状态。
随即我熄灭引擎,靠近观察。
大体检查一番发现。飞机姿态平稳,全机无重着陆损伤。测板,脚架,尾管,垂直翼,尾桨,大桨等炸机消耗品无一损伤。
只有大桨夹根部的螺距摇臂得拉杆,一根没有了,另一根弯曲了大概30度。
损失仅此而已,其它一切如常……

随后大家一起讨论为何会如此状况,却也没有比较合理的解释。
如果是如果螺距拉杆在空中飞出,那么我不可能控制飞机姿态。
但如果落地过重造成损伤,不应该是那两个拉杆。

百思不得其解。
特请大家来帮我解惑~

网友:
比较大的下降气流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设备

网友:
会不会是。。。。。。。。。/?????

网友:
这就是所谓的意外
不可预料和理解的

网友:
什么设备

网友:
遇到鬼事了

网友A:
虽然俺不玩直机,但是空中拉杆出问题的事情还是遇到过的,猜测可能是空中动作过猛,拉杆松脱或变形,造成螺距控制出现问题,达不到应有的螺距。至于降落时发生的神奇巧合,俺飞固定翼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灵异事件,尚属正常现象。

呵呵,俺曾经降落的时候不偏不倚直接扎到飞场中间唯一的一个小水坑里。也曾经冲到湖里却降落在唯一的一小丛芦苇上。

网友B:
我觉得拉杆还是空中飞出的,并且打弯了另一根拉杆,这样,当你推最大油门时,可控的那根大桨实际上已经失速了,产生了很大的阻力,升力却很小。那根不受控的大桨不一定100%的使飞机坠毁,它还是有机会使其绕横轴的力矩为0,达到一种平衡状态。由于电直有类似于真机的挥舞效应,它不会因为两根桨叶的升力不同而翻滚。
虽然概率很小,但不等于不会发生,个人认为这是一个还说得过去的解释
大家对此不要太较真哦,^_^

网友:
引用 网友A:
虽然俺不玩直机,但是空中拉杆出问题的事情还是遇到过的,猜测可能是空中动作过猛,拉杆松脱或变形,造成螺距控制出现问题,达不到应有的螺距。至于降落时发生的神奇巧合,俺飞固定翼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这种灵异事 ...

这个我相信,真就有那么巧的事!

网友:
我也同意9#的,老A我就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觉得拉杆还是空中飞出的,并且打弯了另一根拉杆,这样,当你推最大油门时,可控的那根大桨实际上已经失速了,产生了很大的阻力,升力却很小。那根不受控的大桨不一定100%的使飞机坠毁,它还是有机会使其绕横 ...

这么说有可能哦.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估计拉杆脱出后大桨在高速的离心力的作用下呈现出了0螺距。

网友:
我的解释

我曾在飞X-50的时候遇到螺距拉杆单边脱落,当时当即听到无控制的那边大桨发出掺震的声音,整机升力下降,虽然事发当时不知道飞机发生了什么状况,但是立即进入熄火降落模式,安全着陆。整个过程并没有明显的大桨掉转速现象。所以我不认为楼主的事因是拉杆空中脱落。

之所以问楼主用的是什么设备,是因为我还发现如果是FUTABA的设备的话,接收机能够在接收电压低至4.3v时,把油门自动收到怠速或是熄火位置,其它通道保持正常控制,以迫使飞机降落。结合楼主的情况,我更觉得那根脱落的拉杆是在重落地时弹出的,这样才能解释另一根拉杆的弯曲。而且空中脱落的大桨拉杆是不可能打到另一根大桨拉杆的。

楼主:
首先,我个人排除接收失控的可能性,因为我的600N使用2200MHA 15C动力电池改成的2S接收电.
起飞前单片电压3.99左右.
并且使用开关BEC,峰值10A供电能力.
所以供电不足的可能基本上可以排除了.
并且在坠机过程中,我所有操作均可正常反应.只不过感觉引擎动力不足,转速没能保持住.
但是我装有定速器,转速控制应改不会有太大问题的.

而且,我觉得重落地不会出现目前的损伤.
因为机身下全部受力件都没有任何损伤.
而大桨夹的主螺距拉杆本身不受力,应该是横轴受力.
并且,螺距拉杆如果需要受力弯曲的话,应该是在负螺距时.
正螺距时受力应该是顺拉杆方向拉断,不应该会弯曲……

网友:
呵呵,首先检查桨夹内压力轴承,然后看舵机是否能承受如此大的压力

呵呵,首先检查桨夹内压力轴承(桨夹内压力轴承如果安装反了会导致此情形,大桨螺距暴死),然后看舵机是否能承受如此大的压力,还有就是发动机是否贫油,如果温度过高也会出现此类问题。我在测试INO-LAB舵机的时候出现了发动机过热问题,我同样也加装了定速器,视频中间部分就是发动机出现问题的部分,正刷锅接到刷锅,到刷锅第2圈时出现发动机过热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UzNjU2NTY=.html?full=true#

网友:
我也试过,后来检查是定速器出了问题

网友:
那来的鬼啊 反正不是鬼  在检查一下 为好  -___-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panhuanran朋友的解答和献身说法。
您说的原因我觉得有一定道理。
但是目前和我当时的情况还不一定完全吻合。
首先,压力轴承没有装反,舵机堵转扭矩9KG,而且当时上空螺距是有响应的。大桨螺距没有抱死。
我的发动机目前飞的比较保守,调整为略富油。应该不会过热。
并且当时飞行坠机时,目测大桨转数,听到的发动机转速都下降的很多。

而且最奇怪的是,为什么主螺距拉杆一根丢了,一根弯曲。
如果是种落地造成的拉杆弯曲,首先横轴应该受损。
但是,目前除了拉杆没有任何其他损伤……
我装了拉杆后,校正各个螺距指标均正常。

网友D:
灵异事件?

网友E:
LZ, 我的個人經驗
1)可能是你的油門舵機故障或接觸不良,剛好是你執行180度失速倒轉時,油門已收到低點
當你補足螺距正要使機體向前衝時,油門舵機並沒有到達預設位置而發生此次重降落!
2)直機重降落時,最可能發生的問題有幾個:
----- 大槳砍尾管
----- 側板斷裂
----- 腳架斷
----- 主軸彎曲
----- 橫軸彎曲
----- 連桿跳脫或彎曲
以上為個人經驗,供你參考!

网友F:
回复 网友G:
看一眼球头扣松紧是否合适,太松容易脱落呀

网友H:
等着大家公论的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