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轴承怎么拆啊@_@ 解决~~

楼主(2008-07-20):
RT..弄不出来.卡金属套里面的.

网友A:
你把小齿轮拿下来后,用小铁棒穿在轴承孔里,用力拔就可以了,顶端有个套环,也是可以下的

楼主:
013的.用报废主轴弄了半天动都没动

网友B:
下面垫新的大齿轮,大齿轮下面最好再垫个硬塑料,以防敲过头轴承碰到硬的东西。把你旧的带单向轴承的齿轮叠放在新的上面。对好了,正反别搞错了。卸一个费的小齿轮上的单向轴承联动轴(编号079)套在单向轴承上面,用锤子敲这个联动轴,那就会把单向轴承敲到新的大齿轮里面去。注意别敲过了。
如果没有费的单向轴承联动轴,那可以用个差不多大的套筒套上面敲,只是平衡不太好掌握。

楼主:
感谢2楼..虽然用这个方法只能拆少数几个普通轴承^^
非常感谢4楼..介绍很具体详细.问题解决..理论上..实际上直接炸碎齿轮.轴承没废件...套筒是最单薄的5.5....拆个螺丝都要加钳子....不敢敲^^

网友C:
买套工具,不贵的,好像不到30块!

网友D:
用和单向轴承直径差不多的铁棒加上一个比单向轴承大一点的铁管套上,慢慢就敲出来了!

网友E:
呵呵,有个最方便,也最便宜的工具,就是用一根螺栓就可以解决:
螺栓杆要小于5MM(也就是小于主轴的直径),螺栓的头要大于5MM,但是不能大于主齿上的那个铝套,螺栓头需要是内六角的(也就是外面是圆的),把坏的大齿和需要换的大齿对好,你就管紧螺丝帽就OK了,这样是用的挤压法,不会伤到一点大齿和单向轴承的.

网友F:
ls的办法好,哈哈。有机会试试

网友E:
不需要试的,我一直在用,相当的OK,哈哈
就是我总是发不上照片来,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要是可以发,我发给大家看看.

楼主:
发图片测试....
失败OTL...
方法理论上非常好地..不过这里确实没卖标准贱的

网友G:
发个图,我也想试试

网友E:
不是理论上好,实际用的就很好,换个单向轴承,也就是分分钟的事,不费一点劲.
前面告诉大家了,我发过N次照片,没有一次可以发上来,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前面说的已经很清楚,没照片你看不懂我就没办法了,很简单的一个工具,说白了,就是一个螺栓,只是需要合适就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