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MA V3 油门推到红灯亮都飞不起来

楼主(2008-07-20):
最近淘来一个 V3 机器很多时候似乎受到什么干扰,舵乱跳,幽门也自己在动,但是控能够控制,是不是4合一出了问题还是控有问题
还有才冲的电池,油门推上去只离地面10厘米,灯就变红了,飞不高了,还乱跑

楼主:
新手来了,见笑了,还望大家多多指教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淘来一个 V3 机器很多时候似乎受到什么干扰,舵乱跳,幽门也自己在动,但是控能够控制,是不是4合一出了问题还是控有问题
还有才冲的电池,油门推上去只离地面10厘米,灯就变红了,飞不高了,还乱跑

跳舵?是不是没有开发射机的时候?如果没有开发射机跳舵是肯定的,飞不高可能是电池问题。

楼主:
开了发射机有时候浆是是会乱舞一下,有是拿都的小心,除非把电池拔了

网友:
一定要先开发射机再上电,不然很危险。

飞不高有两种可能,一是电池不行了,放电达不到要求;二是电机不行了,可能磁钢退磁或电刷接触不良

网友:
可能接收晶体松了吧

网友:
电池有问题,建议换新的

网友:
启动飞机要按以下顺序:
1. 发射机油门收到最低;
2. 开发射机电源;
3. 接通lama接收机电源;
4. 逐渐开大油门,起飞......
关机顺序正好相反。
再试试吧,lama很好飞的

灯红了,说明电池电量不足,不是电池老化,就是充电不满。

楼主:
谢谢楼上的热心人了,想问,电机怎么判定退了磁呢

网友(2008-12-10):
我的也是这种毛病,充电5分钟就显示充满电了,可是飞机不能起飞,红灯亮了

网友:
确认电池没有问题的话,就该考虑电机退磁的问题!

网友(2009-02-19):
把油门微调不要调到最高,稍微降一些就会好的,不是什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