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半桶泡沫胶越来越干了,快成牛皮糖了,可以用水稀释吗?

楼主(2008-07-21):
听说可以搞汽油稀释,太麻烦了
可以用水稀释吗,试过的兄弟顶一下

网友:
不行,不能互溶。汽油可以的
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汽油对泡摸腐蚀不

网友:
貌似改用乙醇吧

网友:
我用的汽油
用着还行

网友:
汽油
绝对行
我最近就用到过

网友:
日。。看了这个贴。。我突然想起我去年罐在大药瓶里的泡沫胶。。。想看看干没干。。一打开一股很刺笔的气味。。。干是没有干。。我一下全身出汗。。脸都红了。。特难过。。那个气味好象有毒

网友A:
对了。。。有谁知道“EPP飘飘机”“好小子”里原配的那种泡沫胶哪里有卖。。。那个泡沫胶水好厉害。。。我把马达直接沾在了电机座上。。到现在都掰不下来。。。感觉粘性特别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对了。。。有谁知道“EPP飘飘机”“好小子”里原配的那种泡沫胶哪里有卖。。。那个泡沫胶水好厉害。。。我把马达直接沾在了电机座上。。到现在都掰不下来。。。感觉粘性特别好。。。

是的,那个胶确实厉害,而且很多胶虽都能粘EPP,但效果都不太好,而这个胶,非常强,我粘舵面就是用这个胶+纤维带(光纤维带粘不牢)。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那个胶确实厉害,而且很多胶虽都能粘EPP,但效果都不太好,而这个胶,非常强,我粘舵面就是用这个胶+纤维带(光纤维带粘不牢)。

猎鹰你知道那个胶水哪有单卖不

网友:
哪里有的买啊

网友(2009-02-27):
用香蕉水不知道可以不

网友:
香蕉水应该也可以

网友:
香蕉水不可以,香蕉水腐蚀泡沫。一加一模型的胶要用无水乙醇稀释,铁罐的胶要用汽油稀释,加汽油不可太多,一次加多了汽油和胶有分层,要不断搅拌,灌外最好用热水加温,不然汽油不易和胶混合。冬天使用泡沫胶最好先放到暖气上加温,加温后胶水会稀释。所以天冷时泡沫胶不一定是干了,是温度低成胶冻状,加温后就变稀了。

网友:
关注哪里有好的泡沫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