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考大家,看谁能说清楚?

楼主(2008-07-21):
本人,新人,无意中发现模型直升机的旋翼有两种,一种叫做悬浮式副翼,比较少见。而另外一种我况且称其为非悬浮式副翼(日字框式副翼),比较常见。有谁知道这两种副翼的优缺点?(左边的悬浮式副翼,右边的是“日字框”式副翼)。也有可能是我孤陋寡闻,请别见笑。

网友:
恩,很想知道!!!!我的机子都是CCPM的~

网友:
lz算老几啊?
就算你知道得比别人多,也没必要”考考大家“,还”看谁能说清楚“
况且看上去你啥也不懂的样子,谁考谁啊

网友:
所谓的"悬浮式副翼",就是减少了副翼混控臂和二个连接杆,相对来说虚位小点,但是缺点是副翼的旋转面相对大桨的距离是变化的,和上下都有打架的风险

网友:
sjm就是悬浮式的啊!但是貌似325比其他450都重哦!

网友A:
所谓的悬浮式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图片, 副翼产生的拉力靠塑料球头链接器支撑并最终加到舵机上,增大了舵机的负荷。普通的结构中舵机只提供差动的动力。不知道有没有大级别的直升机使用这种结构,还请高手赐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所谓的悬浮式也有很多问题,比如,大家可以看到左边的图片, 副翼产生的拉力靠塑料球头链接器支撑并最终加到舵机上,增大了舵机的负荷。普通的结构中舵机只提供差动的动力。不知道有没有大级别的直升机使用这种 ...

这倒不会,和普通多一级混控臂产生的力是一样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回复。再次重声,本人是新手,只是无意间发现,模型直升机的旋翼头是有区别的。我在坛子里找了,好像没用类似的帖子供我们这些新手学习。所以特此向大家讨教,还望高手继续指点。本人是想了解,到底哪种旋翼头更适合模型直升机?(哪种旋翼头结构更好)(绝没用考大家的意思)[qq]topcamel@sina.com[/qq]

网友:
我来说说吧,LZ所说的悬浮式旋头其实就是把希拉机构整合进了中联里面,缩小了希拉机构的宽度,这样的好处是减小了希拉机构垂直于平衡杆的旋转惯量所产生的陀螺效应,理论上能提高控制精度。

但是这样做会导致中联刚性下降,在高速旋转时会产生弹性变形,令虚位增加,抵消了其结构带来的好处,所以这种悬浮式结构的技术,就在于其刚性。

网友:
不懂,还需要多多学习。

楼主:
我就喜欢这种学术气氛,这也是玩航模的乐趣之一,那么悬浮式旋翼结构是在“日字框”式旋翼结构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还是反过来说才对呢?

网友:
哈哈,又学了一点新知识

楼主:
这个是旋翼头结构的不同,好像与是否是CCPM还是NOR没关吧。学习中!

网友:
sjm就是这种

网友:
好贴!学习一下。貌似EP200就是这种结构

网友:
68#就是浮式的

网友B:
华科尔大多采用悬浮式旋翼头结构

网友C:
回复 网友D:
我认为LZ只是想跟大家讨论一下,不是真的要"考"谁

网友E:
没看错的话 这两个旋翼头都是华科尔400级的 因为这两种旋翼头的飞机我都有 左面的是60#飞机金属头应用的比较多 我现在就有个一模一样的 右面的 应该是36#的 我个人感觉 左面悬浮的灵敏度比较高 结构比较简单 不是太好控制 不适合新手 左面的比较迟钝 比较适合新手 不过大家公认 36#的这种日字框设计比的较垃圾 还不如60#塑胶头稳定 其实还有好多日字框设计的可以比较

网友B:
本人用“考考大家”的字眼确实没有真考大家的意思,只因为是新人,很多东西都不大懂,所以希望老师们能赐教。自然为了吸引大家,特意用了“考”的字眼,还望包含。就旋翼头结构的问题,坛子里的文章确实不多,可能多模友也同我一样刚开始也并未留意这个问题,我想不同的结构自然有他的功能和特点。再次也非常感谢各位老师指点,我事后也知道了,其实旋翼头还有其它的结构,比方说SJM的结构也有所不同,它的大多机型的副翼是在主翼上方的。通过我的观察,主要的旋翼头结构还是这两种,还望各位模友继续赐教。

网友B:
回复 27#
其实这两款旋翼头结构都来自华科尔的产品,其中左边悬浮式结构的图片是华科尔的油机83#,右边是华科尔电直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