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是怎么持控的

楼主(2008-07-21):
经常要遇到单手持控的情况,比如调试时,或者把飞机,汽车,船拿到指定位置或者把它们取回来。

我习惯用拇指压住油门,这样应该比较安全,不会产生几几突然启动的情况 -- 记得上次香港出事情,就是在调试机器时油门不小心一下打到最高。。

网友:
我是左手食指拉着Hold,右手去检机,单手拔电。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先打熄火开关,再把油门杆打到最低。然后一只手随便怎么拿都可以。

网友:
我是拉上th.hold. 左后压油门拿控, 右手拿机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先打熄火开关,再把油门杆打到最低。然后一只手随便怎么拿都可以。

me too

网友:
老金大哥是米国手哈,,

楼主:
中国的手,米国的模式,哈哈

网友:
移动机机和调试一般都是直接打HOLD的

网友:
双保险=万无一失!

打熄火开关 +  把油门摇杆压在最低的地方,  是双重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