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oCad] 请教打印的问题

楼主(2008-07-21):
自已画的图,在出图时一直晕得很。有几个问题总搞不清楚,比如在“模型”空间画了一条180mm的线条,想分别在A4和A3纸上输出180mm长的线条来,要如何做?
对了,我用的是AutoCAD 2004。

网友A:
太简单了,看帮助去。

网友B:
楼上正解,这个问题这里一时说不清,但是AUTOCAD的帮助是目前我见到的的最好的软件帮助.一切都能看明白.

网友C:
我也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东西,,,不好意思

网友D:
按照1:1打印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