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推荐下JJ好

楼主(2008-07-21):
新的不能再新的手了
高手们帮帮忙 450级的 什么牌子的好
本人还没碰过任何JJ

网友A:
亚拓的 比较不错 虽然现在质量不太稳定 但是总体来说 还是可以的

网友B:
有米上YT套,没米上GL,再没米买个4通的吧。

网友C:
按型号和牌子
尽量先拜师去,有人收了就听他选JJ好了,如果你遇上一个用你做实验的,恭喜你OTL。安全点就是选和老师一样地JJ。这能100%排除他拿你实验有兴趣但是没入手的JJ。。不是说那JJ可能不好。更重要的是你老师可能不会调那JJ。。这个是关键。
没人带你就进附近模型店里主推的牌子,型号无所谓了..因为老板再菜也应该会调整吧,拿他当苦力好了,也可以购买前谈好..这样安全...
按4通6通...
4通6通区别在螺距.其实不飞3D.操作上基本一样.但是6通调整麻烦很多.结构复杂点,就是说故障率也会高点..某XSKY的话004和005一定是004适合新手...
按大小...
小鸡缺点是尾电机寿命短.主电机也寿命短...........太轻,抗风不好.没独立陀螺.锁尾全手动...
大鸡缺点就是都6通.调整麻烦,价格高
以上根据经济情况和当地魔界情况自己决定好了^^

网友D:
450金属的不错,可以自己买配件组装,购买成套的虽然方便(亚托买套件好)但是配搭的马达电调这些不一定就好,最好还是电子设备和空机分开买~~~可以避免买些不需要的回来~~~~~~~

楼主:
菜鸟中的菜鸟 还是菜鸟
我一点都不懂~、 就得买成品慢慢摸索了~
我在观察这些JJ的质量 都说亚拓好 说顾朗质量不太稳定
WING 怎么样呢?
如果要单买空机和电子设备 要什么配置 说下呗 谢谢!
一般配置就行 我新手 买回来我估计必炸
配个一般的 熟悉之后 我可以慢慢升级~

网友B:
wing的精度也不错。前提是楼主买的到配件,最好本地有卖的。不然坏了等配件的时间很无聊的。
我建议上gl套,买回来肯定不能直接飞,但是当你飞起来的时候说明你的调机和飞行知识都有进步了。
买yt回来好多都是觉得出场质量好,精度高,直接就想飞,结果就是炸,炸了买原厂配件贵不说,一样还要从头开始学修机调机,等于白白浪费了第一次炸鸡的钱。

楼主:
菜鸟
要买 顾朗 的 哪 一款~
说下 最好给个网地 图片 什么的!~ 我看看!~

网友E:
ESKY 013的塑胶版不错,价格便宜,配件足

网友F:
yt450gf ,gl450c, 非耐克斯 starter ,wing v2,sjm325
yt、gl配件最多
wing、非耐克斯、sjm325的配件比较少,淘宝上搜搜就知道了
服务的话看商家的rp了,非耐克斯、sjm的服务不错

网友G:
同意楼上的,不过更偏向推荐SJM325,赖炸。

网友H:
买个LAMA先玩吧,除非你米多

网友I:
呵呵,又是一个将要走火入魔(模)的朋友
新手玩什么JJ好???? 一句话: 一言难尽
给你个建议:先不要忙着买JJ,多潜水多学习,最好身边有玩JJ的朋友,跟他们先学习,搞明白了一二再下手,这样可以少走弯路少花点银子.
现在一定要买JJ,给你的建议是直接上亚托450,最好是空机,控一步到位,省得以后再花钱换控,其他的电子设备可以不急上最好的.第二选择建议菲来克斯的
有一点你是要做好准备的,新手炸机是常事,高手也会炸机的,只是炸的多和少的区别而以

网友J:
我还是比较倾向SJM的 比较有个性啊 配件也不是很贵。特别是现在要出180了 很小啊!!!

网友K:
买固朗,可以操练自己的维修技术,提高自己的调机水平啊,真的不错,便宜量又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