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航海模型-【技术专栏】
7月19日昆明模友帆船聚会(图超多)

楼主(2008-07-21):
7月19日 昆明模友帆船聚会
出场顺序
1)“凤凰”号救援拖船
2)YAMAHA 环球帆船1号
3)雷虎VICTORIA帆船
4)YAMAHA 40EX帆船
5)雷虎NEW ZEALAND帆船
6)YAMAHA 环球帆船2号
7)京商 AIR STREAK快艇
首先是救援拖船出场
"凤凰号"启航
YAMAHA 环球帆船1号启航
拖船和YAMAHA 环球 绕场一周
并排航行
救援船返航
雷虎VICTORIA帆船“滇458”启航
雷虎 VICTORIA线形漂亮,速度迅猛
458细部
YAMAHA 40EX“半岛号”启航
编队航行
滇458吃上风,发力了
密集队形
458和40EX双双甩出蝴蝶帆
雷虎NEW ZEALAND启航
NEW ZEALAND 船身细长,流线型非常好,操控灵活
好大的帆
雷虎NEW ZEALAND和YAMAHA环球
较上劲拉!
比直线速度
四船编队
雷虎NEWZEALAND细部
YAMAHA环球细部
YAMAHA 40EX细部
YAMAHA 40EX 精致漂亮,确有游艇风范
YAMAHA环球气势汹汹,速度惊人!
NEW ZEALAND和"滇458”并驾齐驱
又一艘YAMAHA环球启航
两条YAMAHA环球对决开始
争夺激烈
只相差半个船身
父子俩认真操控帆船
遥控帆船没有压力,大家悠闲自在
双YAMAHA编队
小果果开的YAMAHA 40EX朝环球撞去!
环球沿岸边划过
VICTORIA和环球争抢过弯,也发生擦碰
白帆点点
发生小擦碰并没有影响各自的航行
跑航线
自由航行
身材最好的还是雷虎NEW ZEALAND
雷虎NEW ZEALAND采用收索机,收帆速度慢,但调好风向船速也十分了得
父子其乐融融
大小YAMAHA
这是最后上场的京商快艇,是来搅窝子的:-)
裸奔

网友A:
IZ我也是昆明的请问雷虎VICTORIA帆船的船帆用什么做的那里有卖谢谢

楼主:
回复20y, 雷虎VICTORIA是另外一个模友的,据说这套帆是自己买材料来做的.

网友B:
漂亮啊,简直没的说,有意思啊。多多益善!

网友C:
楼主,我是昆明的带上我一起完啊

网友C:
忘记说了,我qq18162660

网友D:
活动还会继续,请加云南模友qq群:11598343

网友A:
谢谢IZ的回复有时间一起活动我的QQ:365114328

网友E:
拖船很可爱啊

楼主:
回复mo99mo和20y, 加入云南模友qq群:11598343, 会提前通知活动时间.

楼主:
回复G0dspeed, 举双手同意! 嘿嘿

楼主:
回复shigy, 拖船是我的, 改造过的恒龙消防船:-)

网友F:
最近迷上了帆船。可异我这里的同好太少了!!

楼主:
发展一下玩滑翔机的朋友,一般都会喜欢上帆船的!嘿嘿

网友G:
请教
请教:
我也买了一艘那样的工作船,想改装成大动力回收船,您的搜救船的吊杆绑舵机发挥什么功能?

楼主:
回复 滨海水岸 详细内容见此贴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14535&extra=page%3D6&page=1
救援不是很理想,主要原因是该船舵面不够大, 倒车转向定位时比较困难, 其他模友也提了些方案, 带个拖拽物是比较可行的办法.

网友G:
渴望交流
我把“凤凰”号救援拖船给拆了,只用它的船壳,嘿…… 真不错!我选装了540电机,还用原来的螺旋桨,换了舵机、舵片,用了7.2V的充电池组,一共用了4组,两组用做动力,用小型舵机连接微动开关切换(小型舵机用第三组电池),然后把一组6V电池组用做照明和警笛,也用小型舵机和微动开关切换。电池很多主要用于压载,哈哈……几乎成了个电池盆子,也不错,让它加深吃水降低干舷,免得碰坏被救模型的上层建筑。装了两个同频率接收机,用一个6通道遥控器,左杆控制进退和速度,右杆是舵,搬动开关切换动力电池组,旋转开关切换灯光和警笛,按这个设想,忙里偷闲干了3个星期,现在正在试航,还行,初步成功。舵效很好,续航力提高了一倍,玩的时候先把它放下水,船首挂大锚钩,两侧船舷挂中锚钩,后尾拖拽1米长的小锚钩串,把被救援的模型系上钓鱼丝线圈,尽管费劲但还是能把失去动力的爱船给拖回来。
我是新注册的,也是新手,很笨,但下了死功夫,因为没有救援船实在不行,等能发照片时您可以看看。谢谢!渴望交流。

楼主:
很牛啊, 不过看文字有些晕,最好弄个图文解说就好了。其他人也好欣赏你的作品还有给你建议。

网友G:
新的想法
前面做的是个初步尝试,新的想法是准备再改装一艘,让电池组更具功能化,救援用的动力电采用6V4AH的铅酸蓄电池两个并联,重量正好用于压载,另一组电池属于备用电池,在主动力电源耗尽时用于返航,选择小一些的充电电池,救援船也得能够自救。看了您的救援图片组,很受启发,觉得特别实用,我想把小锚钩也改成拖拽系统,是否可以用“凤凰”救援船上的小救生筏,略加涂装变成小拖拽物,如果能利用吊车做收放线就更好。不成熟还在想,想好了就动手干。我把过程都拍照了,争取尽快能让大家看到!
谢谢!

网友G:
对凤凰号救援拖船的改造
改装后的凤凰号
从船首兴波和船尾水花看,能感到它的动力提高了
干舷降低,很有拖轮的感觉

网友G:
点滴体会
对凤凰号的改造让我在今年夏季迷上了小拖轮,拖轮绝对是港口的一道风景线,同样也是玩家必不可少的工具船。

楼主(2008-08-20):
弄的很不错啊! 夜航灯会亮吗? 三根天线是做什么用的? 拍几张改造的细部照片看看~
干舷太低, 主轴密封有没有改造过?船改的这么重,原来的密封很成问题.

网友G:
回复模友
夜航灯都可以亮,分组亮,包括可以闪烁的警灯,用小舵机控制微动开关切换,遥控器控制,玩的时候可以巡航时亮一组灯光,救援时亮一组灯光包括警灯和警笛(用最小型的警鸣器,在舰桥顶部中心的红灯即是,可以闪烁)。由于有两个同频率接收机,一个负责两组动力电池切换,一个负责两组灯光切换,固需要两个天线,加在舰桥两边,对称不太好看,又在后甲板加了一个辅助天线,连接给第一个接收机。主轴还用原来的铜轴和套管,但略加改造,为防漏水焊了一个注油管。关于密封,把原来的甲板和船壳之间的密封垫剔掉,沿槽均匀灌注硅胶并用螺丝紧固。把甲板上所有的可能漏水的地方全部用硅胶封堵,舰桥与甲板结合部的缝隙也全部用硅胶封住,使它即便有水漫上甲板也不至于渗漏。注意:用硅胶封堵是重中之重。 (图片待发)

网友G:
请教
吊臂怎么利用和控制?有没有好方法?

楼主:
滨海水岸 的改造有创意啊!~ 期待看到照片
吊臂用两组舵机控制, 详见19楼

网友G:
一组图片
看过19楼了,过程拍得真好,每个环节都很清楚,看来过程才是最好的。值得学习。我没拍这么完整,封仓前拍了几张都弄丢了。现在只能从外面补拍几张,先供参考,随后的施工将按进度发图片给朋友。
改造后的船舵,舵效很好
主轴焊了注油管,换了540电机,试航中万向节出了问题,因为电机动力太大,用的还是原来的塑料万向节,造成电机主轴与万向节打滑,不得已把后甲板剖开了一个洞(船体密封的已经打不开了),重新进行了加固,仓内金属物为压载的锡条,圆形塑料盒是警鸣器,金属杆是舵机和舵片扭臂的连接杆,边上的白色物为硅胶。
一共4组电池,4个开关是运行和充电的切换开关,把上层建筑分离,下部分固定并与甲板密封,上部分作为仓盖是活的,这样水就不会灌进船仓。
仓里的红色塑料块为微动开关,旁边连接小舵机,用遥控器切换, 觉得电路并不复杂,但是电线看起来很乱

楼主:
滨海水岸 你太牛了~
有几点意见供参考:
1. 万向节必须要换成不锈钢的, 别说你540电机了, 我用的还是愿船的250电机都把万向节弄滑了.
2. 其实原船的胶条防水效果还是很不错的, 没有必要封死,这样维修起来方便
3. 如果你想实现精确救援,就还得加大舵面, 如果只是用拖拽物救援就足够了.
顺便说下,舵很漂亮。

网友G:
再一组照片
舱内使用的微动开关(16A,125v)和舵机

网友G:
图片
切换灯光和警鸣器的舵机和微动开关的组合,一个舵机
3.7g
,四个微动开关
5A
125V

网友G:
图片
对不起,冒用了您的“凤凰”号名称,原以为真船就叫凤凰号,看了您的图片才知道凤凰号是您的拖轮的专有名称。看来这种型号的拖轮可以称为凤凰级了,那我的就叫凤凰级滨海1号吧。
建议很好,不锈钢万向节都备好了,计划改造滨海2号使用,请教一下,想在主轴上装齿轮机不知妥否?
关于救援,首先考虑的也是拖拽,是救援和被救双方面的,救援船系上锚式钓鱼钩,被救援船只系上钓鱼线,用鱼钩去勾鱼线达到拖拽目的,实施救援时需使用望远镜观察
船首的叉式钩
船首和两侧的叉式钩
侧面的叉式钩
船尾拖拽的串钩
每个钩都加了鱼漂,整串都是浮在水面上的
球体是鱼漂,把它涂成了黑色

网友G:
图片
再把被救船只的船首系上鱼线环
试验过的另一种救援方法就是用H架
准备试验救援
将救援船驶入H架进行推顶
将H架的缺口对准被救援船
推顶至岸边
这种方法的缺点是没有舵效

网友G:
关于主轴的改造
主轴铜套管外径是6mm,用3mm钻头打一个孔
再用一根外径5mm的铜管(长约4cm),用6mm的钻头在铜管的一端打半个孔,为的是能和6mm的铜套管相吻合
把毛刺挫一挫,加工成这样就可以焊接了
一定要固定好再焊接
焊接完成
把它装到船尾

楼主:
滨海水岸
你的改造真是不错~
船名没关系的, 本来就是取“凤凰”涅盘重生之意,你尽管用,这又不是专利。:-)
带鱼钩的那些图真精彩,还以为是改成吊鱼船了~嘿嘿。。。 H型救援架也不错!
看得出你很迷船啊,加工设备也挺齐全,杭州方舟有一套“油田快车”工作船套材,排水量比“凤凰”号大,而且是双动力的,可改装的空间更大,不过就是价格高点,继续加油啊!期待新作品~

网友G:
你的建议还真好,那个船我见过,当时没留意。凤凰号和被救船只的比例不太相符,当然帆船就无所谓了, “快车”是1:75,如果援救1:80或1:100的仿真船在比例上舒服多了。我倒是想试试。
玩笑: 我还真有过把凤凰号改成渔船的闪念,在初次试航的时候凤凰号就是在鱼群里,发几张照片共同玩味
鱼群在围着小船观察
小船围着鱼群打转儿
冲进鱼群,鱼儿激起水花
注意:没有天线和小桅杆,舰桥显得很秃,不好看

网友H:
小心鱼把拖轮吃了

楼主:
上面几张救援船戏鱼的精彩!
我也曾经取掉桅杆, 但确实不好看~
这是取掉桅杆的照片
这是最新的版本
最近准备对"凤凰号"进行第四期改造, 改造夜航灯和探照灯:-)

网友:
      出门数日,回来有惊喜,又要改造凤凰号了,后甲板的装备很壮观,是探照灯还是摄像头?夜航灯的改造是怎样的思路?我这边邮购的齿轮机也寄到了,我的力量还是下在主轴的改造上。

楼主:
夜航照明系统已完成,详见此帖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245704

网友:
       看到你的新作了,非常好,把摄像镜头装到船上不单是创意和技术,而且是一种对意境的追求,仿真到如同亲自登船,把自己置身于航行之中,难得的角度、难得的距离、难得的效果,都达到了。只是不知清晰度怎样,画面稳定不稳定,可以多拍然后剪辑,再配上音乐,想想都是让人神往的!如果成功能否上一段视频以分享。
         灯光也是很好的,前后的探照灯很有气势,导航灯也好看。

       我的改造工作还继续着艰难之路,目前还是把重点放在主轴的改造上,准备加装齿轮机,以下是新买的齿轮机

给齿轮机安装了支架

楼主(2008-09-19):
我的摄像船航行了一次,效果不是很好,要调调摄像头再试!
你也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