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他巴MC230CR电调好象烧了 怎么修理?

楼主(2008-07-21):
前几天调车时,把一个坏了的
舵机
扎在接受上,通电后就闻到糊味 就赶快断电拔下来 后来经过测试 接受什么都还好 电调不起作用了 请问是不是烧了啊 拆开了看好象没有烧糊的痕迹 一般是那里坏了呢?还有没有维修的价值?电调型号是MC230CR
请大家指点一下 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想只是稳压管坏了。

网友B:
捡查7805稳压管

楼主:
我有万用表 具体怎么检查 请具体指点下吧 谢谢了

网友C:
小问题,把第2曾的有单片机的那块板拆下,正下方有个贴片的稳压管,用7805代换就可以,要分析线路,飞线的,不能直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