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

楼主(2008-07-21):
请问各位大大,我用401+9650、3003、10DS能上什么油直???谢谢!
我只悬停和航线

网友:
可以的不能在可以了 呵呵

楼主:
大家给推荐一款适合新手的油直嘛,谢谢了

网友:
你只悬停和航线,建议你选择天子30或者50,JJ和配件抖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