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YT450油门越往上推油门越弱,飞机飞不起来是怎么回事 ...
我的YT450油门越往上推油门越弱,飞机飞不起来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8-07-21):
我的YT450油门越往上推油门越弱,飞机飞不起来是怎么回事??我用的天9控,新西达40A电调

网友A:
1.檢查一下油門曲線
2.檢查一下螺距曲線

楼主:
回复 网友B:
油門曲線螺距曲線都没问提,怪栽

楼主:
由门推到顶也很弱飞机根本飞不起来,有时下拉油门时还咳嗽

网友C:
电池行不行呀?检查了没有?

楼主:
电压在12.5V左右

网友D:
电池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E:
125.V和12.6V都不正常吗??我用的是花牌20C

网友F:
检查一下你的油门螺距曲线是不是对的。

网友G:
回复 网友H:
那些都没问提啊

网友G:
看来怕是买到坏电调了,才刚买的新电调就这样啊,只能说新西达真TMD拉级头顶!!!!!!!!!!!!!!!!!!!!!!!!!!!!!!

楼主:
我想起我的电调与电机连接处的接头没用焊锡焊起来,不会就是应为这的原因吧???

网友I:
楼主,一定是炸过机吧?重新装机后一定要检查,检查步骤:检查螺距中位是否为0度?高点油门是否在9度以上?
你螺距每天调好的话,就算曲线调的在好也飞不起来的!因为螺距根本没有变化呀!

网友J:
LS的老虎头 不错,学的挺快的

网友K:
仔细检查检查再说吧

网友J:
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是我调的,绝对没问题
估计就是马达线虚焊了

网友L:
因该是你自己螺距没有调对!~

网友M(2009-04-29):
螺距的问题

网友N:
我遇到过这个问题,我的是电池电流不够,电压倒是够了。前半段油门正常,后半段功率跟不上,由于电压在哪,电流相对就减小了,直接导致转速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