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地飞06c抖舵问题

楼主(2008-07-21):
天地飞06c抖舵问题
因怀疑是天调的问题,所以用4.8V
电池
单独供电,但还是抖舵,请前辈指点一二,是我的接收机损坏还是晶体问题呢?我的控在玩G3
模拟器
都是正常的。

网友A:
好壮观啊!!!

网友B:
看得我眼花了,不顶

网友C:
不清楚你的问题但看出另一个严重的问题
你怎么带晶体开控不拉天线呢?用模拟器的时候也这么用的么?搞不好是控烧了吧?

楼主:
玩模拟器时拔晶体的。 模拟器玩正常使用。

网友D:
换控和接受吧

网友E:
你好,我也是天地飞的使用者,这是天地飞本身的质量问题,不过可以通过给接收机加强接收效果的方法改善

楼主:
先感谢楼上各位前辈的解答,谢谢了。
请问楼上的这位朋友,怎样给接收机加强接收效果呢?是加线圈吗?

网友F:
在电调上加个磁环要好很多,天地飞35M的控有些这个问题.

楼主:
还是不行。估计是接收机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