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的图纸是怎么打出来的??

楼主(2008-07-21):
去普通的打印店行么
大尺寸JPG格式的该怎么弄??

网友A:
我也想知道

网友B:
网上的图纸PDF一般好像有两种:一种是A0的全视图,需要到专门的工程输出店打印才行;第二种为分割好的A4图,刚可以在普通的A4打印机打印后拼起来即可。

网友C:
如果会用CAD的话就简单了,可以打印成任意比例,任意纸张。
我都是打成A3的然后拼起来。(我所在单位其实可以打A0的,只不过稍微麻烦)

网友D:
去出图店,用1米7的打印机,A0纸,刷一下就出来了。

网友E:
我是用工程图出的,自己拼的图误差太大,我是拼不好

网友F:
最好去有A0打印的店去打。一般20元

网友G:
我用A4 再剪 再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