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0NSP尾左右振动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7-21):
主桨的动静态平衡都做好了,平衡杆也对称,没有出现双桨,机机的尾就是左右两边摆动,
在低转和高转准备有力上升时摆动就越厉害~

网友A:
陀螺仪感度太高

网友B:
原因太多,首先你炸过没,要没炸过,又不是感度问题的话,就是安装问题。炸过的话,就得细查了

网友:
把陀螺仪感度调低些,

网友C:
lz陀螺装在前面吧,舵机会有干扰的

楼主:
没炸过,陀螺在后面~试下调下陀螺的感度.谢谢
嘻嘻~不过要等有时间先可以试了,工作有点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