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进角的理解不知道对不对

楼主(2008-07-21):
低进角转数慢,省电,高进角转数快,费电(对于相同的油门),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不知道,也想知道。高手出手啊

网友:
不对,进角=点火提前角

只有在最恬当的时机点火,才有最佳的效能和效率

网友:
进角:即换相提前角.(正如上面大家说的,发动机点火提前角)
进角只有在合适的位置才能达到最高效率.
一般,最高效率的进角值比较小,接近0度,这样电机表现出来的机械性能就相对比较柔和,但省电.
相反,如果进角大,则功率高,比较费电(就是效率低.).
打个比方:1.如果带负载,达到20000转,低进角时电流会比高进角时小.
                 2.如果带负载,低进角只能20000转,那么高进角时,可以达到25000转.(油门值不变)
                 3.这样,同一个电机,高进角时功率大得多.那么同样加速到20000转,低进角时则会比高进角时慢得多.因为高进角时可以达到25000转,因此到20000是很容易的了.

所以电调的进角,是兼顾效率和功率的(汽车的ECU也就这类做法,普能消费者就刷经济软件,比赛就刷高功率的不经济软件).或者可以做几档可以调.而无感无刷,有时调进角是为了适应启动设置的.如果大家手里有模型车用的带感应器的马达,调一调霍尔传感器位置就知道了.

网友:
所以高性能的电调是自动可变进角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