航线仰头现象

楼主(2008-07-21):
终于练会了自旋悬停进入小航线阶段,飞了几回虽说有点紧张但还勉强可以控制,但是我飞小航线的时候飞机总是出现仰头现象,就在左右俩边掉头之前,不动油门飞机也要往上飞很高,整体看来就像一个略微张开的U字型,而且是真机和模拟器都这样。请老鸟们帮忙诊断下这是哪里的手法有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
我现在的阶段和你差不多,我想可能是掉头的时候动作太慢了吧

网友:
记号 等高手解答

网友:
这是正常的!如果你能做到同一个速度就没有啦!

网友A:
手法问题,你是不是在拐弯的时候停下,在打方向舵?如果是这样会这样也是正常的

你练习的地方如果够大的话,拐弯时候 打副翼+在拉杆+如果有需要可以打点方向舵,拐弯会很漂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法问题,你是不是在拐弯的时候停下,在打方向舵?如果是这样会这样也是正常的

你练习的地方如果够大的话,拐弯时候 打副翼+在拉升降杆+如果有需要可以打点方向舵,拐弯会很漂亮

网友:
这是很简单的物理现象,飞机以一定速度前飞,然后转向,那么当它转完向出弯时,速度为零,这样,原来的动能就要转变为飞机的势能,表现出来就是飞机高度的增加。

要消除这种状况,就要在转弯时加入油门的配合。

网友:
单用方向转弯就会这样。如119所言,转弯打方向的同时控制副翼和俯仰,使直升机始终向着弯内倾斜。当然了,刚从悬停到航线,看见机子倾斜都会紧张,所以刚开始不要打太多,慢慢加大角度。

网友:
油门跟副翼要不停的修舵,多练练就好了

楼主:
谢谢各位高手呵呵,学习了,看来还是得多练,练习练习再练习,多练才是王道!

网友:
刚练习小航线时要控制好速度,不要时快时慢,要匀速前进,高度要一致。

网友B:
航线抬头是平衡翼正角

网友:
努力学习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航线抬头是平衡翼正角

什么是平衡翼正角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什么是平衡翼正角

大桨0度时平衡翼不是0度

网友:
跟着大伙一起学习~

网友:
多多练习就OK了~!!!

网友:
我个人手法是现压副翼再转向,这样能转个漂亮的弧线出来

网友:
转向的时候要打副翼、给方向、同时要略收油门,转过来后要压机头慢慢给油门直到直线航线。这样就不会“荡秋千”了

网友:
啊!我也是这样!

网友:
我的也是这样的~~学习下!

网友:
进来学习了!你原来不是飞过固翼的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