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开关电路

楼主(2008-07-21):
求帮 想做个车上的LED灯 用比例遥控控制 有什么电路图吗?不用
舵机
控制,空间不够 只能用接收机.

网友A:
我发过电路图

网友B:
这个是gale的作品。

楼主:
真好 谢谢了
真好 谢谢了

楼主:
求教
我做好了一个 能控制 但太暗了 将100欧电阻去掉 亮了一点,换低电压LED再亮一点 ,但亮度还是不理想,有电子高人,求教
找到的原帖子http://bbs.mx3g.com/viewthread.php?tid=16917&extra=&highlight=%2Bgale&page=2
请电子高人指点
再问用舵机电路板如何控制??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要是用舵机电路板就好办了,在接电机的输出端直接电阻和发光二极管就OK了。

网友D:
但枪控的通道太少了呀
能不能在控上增加开关通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