闲了就进来看看

楼主(2008-07-21):
船壳VORTEX 22寸 55cm HYDRO ,3674fsd kv 1800   125A电调。配多大的桨合适, 电池 用多少v的合适?
现在船没完工等一段上图,

网友:
当然是用7S锂电拉

楼主:
ls谢谢 能推荐个么?

网友:
AKE ,TOPGUN等

2200MAH 20C以上的

楼主:
A.K.E DRAGON 22.2V 2200mAh 20C航模聚合物锂电池  这个可以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船壳VORTEX 22寸 55cm HYDRO ,3674fsd kv 1800   125A电调。配多大的桨合适, 电池 用多少v的合适?
现在船没完工等一段上图,

祝早日破120!!

楼主:
能上80就很满意了, 谁能推荐个浆和电池啊,以前走太多弯路了,希望有经验的朋友给点建议。

网友:
找星星啊!你的KV太低了不适合这船

网友A:
能上80的选择很多,关键是你预算投如多少,想玩得久的就选磷酸锂铁的,但现在的商家都给部分电池涨了价,看你怎么砍价了,浆可以找老虎(supertigher)要,就那个是性价比最高的廉价浆

楼主:
谢谢楼上的建议   有个疑问,是不是同样的电机kv值低 扭矩就会大? 如果是的话换个大点的浆,调整一下船的重心是否可以解决?
另外 低转速+大桨 是不是效率更高一点?

网友:
同样电流情况下当然kv低的扭力大,浆用大了反扭力也大,所以要找个平衡两者的浆,浆的大小我认为跟效率没有比然联系,浆的效率主要跟浆形. 浆叶数. 螺距比有关。1800kv说低不低说高不高,搭配得好上100不是没有可能。

网友:
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在螺距一样的情况下,直径越大浆的推进制动效率越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上80的选择很多,关键是你预算投如多少,想玩得久的就选磷酸锂铁的,但现在的商家都给部分电池涨了价,看你怎么砍价了,浆可以找老虎(supertigher)要,就那个是性价比最高的廉价浆

陶宝上的店名是叫飞虎中工么? 大概是个什么样的浆能说详细点么? 谢谢

网友A:
这种浆不只一家有

X428,X432,X435,X438,X440        两叶浆   前3个是3MM孔径,后2个是4MM孔径。要是配你的3674电机得用X440这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X428,X432,X435,X438,X440        两叶浆   前3个是3MM孔径,后2个是4MM孔径。要是配你的3674电机得用X440这个。

感谢keke899的耐心解释。

网友:
1800KV上940可能顶得注用的

楼主:
各位大大,能否给小弟补下关于浆的型号的课程,对浆的型号代表的意思不太明白,第一位数事轴经么?后2位是不是浆的直径?有的前面是字母的是什么意思,都有哪些型号的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