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怎么做很小的固定翼

楼主(2008-07-22):
想做个很轻很小的固定翼,想没有场地的时候在单位楼下玩,北京场地太远了,不知道怎么做,大家有做过的吗,我现在有3.7克
舵机
,有刷电调,玩具的130
电机
,或者370电机(没有减速箱)不知道能不能用,接收机就是普通的,
电池
有很轻的,(也就两块手机电池大小差不多)7.4伏,这种小飞机不知道,用啥材料做,大家给个建议吧,

楼主:
忘记说了,我还有一个光驱做的无刷电机,不知道能不能用上,电调有30A的新西达,也是上面淘宝买的,店主很热情周到

网友A:
有光驱无刷了,这个飞机小不了,最起码翼展也800+

网友B:
就你现在的情况用130或380直驱小浆做个后推机有三个好处
1,简单,容易做,省工省料
2,用你现有的设备,不需要太大的支出
3,最大限度的减小了小飞机的反扭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