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飞机油改电怎么弄啊?

楼主(2008-07-22):
电机型号KV、电调用多少?还有关键的电池是5S?多大容量比较好?哪里能买到既经济,又高效的电池?

原参数:
全长:1450mm
翼展:1400mm
全备重量:約2400~2500g
翼面積:36.6dm2
发动机:两冲程46-53/四冲程61-70

网友A:
这机停产很久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机停产很久了

没有啊,到处都能买,阿波罗50啊,很普遍的,珠海飞翔模型出品的。

网友B:
...................你~   要改这个?   好,等 GSC 3548-06 KV 700  APC 13X6.5  60A电调

GSC 3548-05  KV 830  APC 12X6  80A电调  4S  就可以飞了 5S就该很暴力了

买电池找海模区的TIGER,他有单片大容量锂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   要改这个?   好,等 GSC 3548-06 KV 700  APC 13X6.5  60A电调

GSC 3548-05  KV 830  APC 12X6  80A电调  4S  就可以飞了 5S就该很暴力了

谢谢!我肯定选第2种配置,电池哪里弄啊?要多大的?4400毫安够吗?还是要更大的?单片的,我不会弄啊。

网友C:
配置以前的帖子好象谈论过,50的3a机用5~6S电池比较合理。
推荐一款国产口碑最好的电池之一(我正在用):TOP-GUN。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w_shop-c20f87bd061fc2c272827ff3a1bbde99.htm
建议用5S3700MAH20C电池,可定做。

网友D:
GS4250,900kv,APC13*4,4S2000mah15C2P,电流36A,单组电池只有18A,动力足够又省电,15C电池也实惠。

楼主:
引用 网友D:
GS4250,900kv,APC13*4,4S2000mah15C2P,电流36A,单组电池只有18A,动力足够又省电,15C电池也实惠。

谢谢兄弟!

楼主:
引用 网友C:
配置以前的帖子好象谈论过,50的3a机用5~6S电池比较合理。
推荐一款国产口碑最好的电池之一(我正在用):TOP-GUN。http://store.taobao.com/shop/vie ... 2827ff3a1bbde99.htm
建议用5S37 ...

谢谢啦,东西不错。

网友:
TOP电池 很好用

楼主:
用这个,适合吗?

XYH-OK-C5055系列参数表

马达型号
电压范围
KV
(rpm/v)
电调
(A)
拉力
(g)
电池()/
XYH-W-026
OK-C5055-A
8v-24v
2000~4500
LiPoX5/12X8
XYH-W-027
OK-C5055-B
8v-24v
2200~4600
LiPoX5/14X9
LiPoX6/14X8

网友B:
电机太重!

C42就够大了 你查查C50的重量

5S  4400MAH  20C  350 搞定! 500G重(大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机太重!

C42就够大了 你查查C50的重量

5S  4400MAH  20C  350 搞定! 500G重(大约)

有道理,4250够了,差不多也要900W了,谢谢!

网友:
猎鹰不如直接上6S,电池用3S的串起来不得了,电机定一个低一个KV再低一点

省了买电池的钱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4380&highlight=%B0%A2%B2%A8%C2%DE

阿波罗50改电及飞行者俱乐部3A大聚会

楼主:
引用 网友E: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44380&highlight=%B0%A2%B2%A8%C2%DE

阿波罗50改电及飞行者俱乐部3A大聚会

这个强大的。

网友:
全长:1450mm ,
翼展:1400mm
全备重量:約2400~2500g .
翼面積:36.6dm2

这飞机我们改过。用的是6S,3300,20C.电池.电机就是,5055A,12*8的JXF木浆...100A电调......绝对暴力.到抓狂~!

这配就是电池比较费钱.但可以飞很多飞机(包括YT500)所以也算通用的投资.

网友F:
你要是用5055的电机.6S是必须的。电池,我知道有几个质量很好.又气臌包换的。比较放心.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要是用5055的电机.6S是必须的。电池,我知道有几个质量很好.又气臌包换的。比较放心.

请兄弟推荐一下,谢谢!

网友:
GSC4250-07 KV710,5S 4400MAH 20C,APC13X6.5E,好盈60A。我在飞这架,很好飞,动力可以完成失速倒转等动作。

楼主:
谢谢大家,都是很好的建议啊,如果用5S 4400毫安,一般能飞行多长时间啊?

网友G:
引用 楼主:
谢谢大家,都是很好的建议啊,如果用5S 4400毫安,一般能飞行多长时间啊?

不要超过8分钟,飞一套P07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要超过8分钟,飞一套P07动作。

能飞8分钟,很不错了,可以考虑。

楼主:
我准备上这套动力系统:DUALSKY 4250电机 KV720  ,5S 4500毫安 22C,60A或80A电调,12X6桨。

网友:
做个记号,楼上的朋友有实测的数据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