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地方需要上螺丝胶吗?

楼主(2008-07-22):
这个是尾推的图。如图上红色圆圈中的铜套(7),它的丝口需要上螺丝胶吗?原来我没有上过,飞机飞了一年多,现在发现这个铜套会慢慢的松开,导致虚位非常大,不能锁尾。这个地方如果上了螺丝胶的话,有什么不好的影响啊?谢谢各位的解答!

网友A:
这个地方建议还是上点螺丝胶,一方面可防止皮带反转导致铜套松开,另一方面可减轻铜螺纹的磨损,缺点是更换铜套的可能稍微麻烦些。

网友B:
上了好,但是拆的时候有些麻烦。

网友C:
上一点比较好,原装的亚拓是不上的,但是有一次飞行,突然自旋起来,幸亏飞的不高,姿态比较好,顺利降下来,仔细一看就是这个铜套从尾推里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