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6的三通道油门正反向开关是打上还是打下,天6原装接收 ...
天6的三通道油门正反向开关是打上还是打下,天6原装接收机

楼主(2008-07-22):
同题

网友A:
我也不记得了 你试试就知道了

网友B:
反向是向上的,回答完毕。不知道能加10分不?

网友C:
应该是向下的。 你把马达拆下来。试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D:
其实自己试试就可以了。。。。

网友E:
正常是拔下面

网友F:
回复 网友G:
不错.出厂配好调好给你!没事别乱动,要动你就动1,2,4,6和最后两个.我的就是这种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