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价比高的离谱的镍氢充电器

楼主(2008-07-22):
我买的004,由于锂电贵,就一直用镍氢的电池,原装的充电器已经坏了,打开看过,电工说线圈烧了,就去当地的电子市场买了个替代品。
上周五给电池充电,居然忘记给拔下来了,冲了整整48个小时啊才想起来!好在是镍氢电池,否则就要打119了。
新充电器是新英的,才8块钱,把上盖给拆掉了散热,居然连续48小时不坏,性价比高的离谱啊。

哈。。。

网友:
电池坏没?

网友:
1/16 C电流充电一直冲着也不会有什么大问题吧

网友:
这些火牛电流这么小,就是你冲上一个星期也没有事。原装那个充电器会坏,不排除不良品或使用不正确。这些火牛价钱是平,但根本没性能可言,何来性价比高一说呢?

网友:
一个变压器和几个1N4007组装的吧 我充过3天都没坏电池

网友:
买个淘宝的2手松下充电器,还是4节独立充电呢!很爽,20多元,便宜极了

楼主:
原装的充电器是300MAH的,一般充1.5小时就电池发热,实际充电电流因为烧了后没有测过。
现在的那个是标称250mah,实际达到300左右,充电2个小时就发热,就担心天热内部过载过热,我把上盖给拿掉了“裸充”(另外在家里的时候还用点水降温)。这是在电子市场买的,不是大家说的“地摊”火牛,那个我试过,电流才80mah左右,确实充10多个小时电池都不发热,再久没有试过,没有耐心了。
另外买过一个PHILIPS的假进口的,标称300MAH,实际充电600mah,电池不到40分钟滚烫,不敢用了。
电池不知是否已经坏了,之后总共用过一次,估计是不大行了,飞行时间也就只两、三分钟。

网友:
我用1.25a的快充也不发烫,是充电算法有问题,恒流充充不饱还发烫

网友:
也要说运气好,运气不好可能爆电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