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意了,大家一定要定期检查尾桨螺丝。

楼主(2008-07-22):
昨天晚上在调试飞机的时候,突然听到一声响,赶紧关电,发现一个尾桨夹已经甩出来了。原来连接尾桨夹和小T座的螺丝断了。如图中1的那颗螺丝,
,就是这颗螺丝断了,还有一小段断在了小T座的丝口里面,不知道怎么取得出来。就是在10的那个位置。我原来是上过螺丝胶的,所以每次检查螺丝的时候都没有问题,更没有想到会断。估计是飞了很久,金属已经疲劳了,还炸过几次尾巴,螺丝里面有内伤造成的。

不过这颗螺丝的作用非常关键啊,就怕下次又会再断,恐怖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定期更换这两颗螺丝。图片我晚上再上吧,没有在飞机旁边现在。

还有就是想问问wing老大,有没有单独的小T座卖啊?桨夹射出去后倒是没有坏,不过小T座里面有断了的螺丝,就不能用了啊,整个尾桨就废了。

网友:
每飞必检查

网友:
用台转吧,上图大家看看吧也许会帮到你呵呵

网友:
有单独尾桨夹中联卖的。。。

网友:
借楼主的图说明一下,前几天在家试机,把楼主标“4”的那个螺丝带桨一起拉飞出去了,因为是塑料的尾桨夹。被拉开了。飞了出去。真是怕怕。

网友:
尾桨夹飞丢的事我也碰到过,幸好一周后又找到了,有时候飞机机真是防不胜防呀。

网友:
尾中联好像通用的,可以用副厂的代替·

网友A:
这个杯头螺丝会断?看来我要换上前几天买的0.15元一个,外观看上去一样的,进口的12.9级的M2杯头螺丝了。

网友:
每飞必查?这个螺丝很难查,要拆尾桨,而且即使拆了尾桨,它要断你也查不出来啊!

楼主:
所以说是只能定期更换新的,不过也是防不胜防啊,希望wing老大能出一些这些关键螺丝的配件包。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杯头螺丝会断?看来我要换上前几天买的0.15元一个,外观看上去一样的,进口的12.9级的M2杯头螺丝了。

这个是正解。12.9级的螺丝很强的。

网友:
作下安检是有必要的

网友:
和我的一样,也是整个尾浆和浆夹一起飞出去了,怕怕了,只能更换尾浆夹中联

网友:
可以买个wing的或GL的尾中联换上即可

网友:
WING450用的就是进口的12.9级的螺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