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遇到新问题

楼主(2008-07-22):
我那把016换成了无刷的了,今天在调机的时候,突然发生这样的情况
先打开控,接通jj上的电源,然后准备试飞,刚推油门上去,大桨开始旋转,然后就慢下就停了,退回油门,再试一次还是一样,我就再试,就正常了,现在经常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什么东西坏掉了,我以前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来请教各位了
谢谢了

网友:
电池电压低了,电调保护。电池充满电即好。或是电调的保护电压设的太高了。

楼主:
那保护电压怎么调呀

网友:
看电调说明书

网友A:
没设置电调吧?你把油门推到最高开控,给飞机加电,然后等一下,在把油门归位试下!

网友:
不要乱设,一定要看说明书

网友:
一定要先把电调和控研究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设置电调吧?你把油门推到最高开控,给飞机加电,然后等一下,在把油门归位试下!

首先谢谢楼上的各位的帮助
说明书的按照引用部分的话是设置启动模式,就是什么带刹车,不带刹车的哦,根本就没有提到说是调保护电压的,我用的是esky原装的电调
再次谢谢各位的热心帮忙

网友B:
保护电压=9.2V,但说明书没说怎么设定。你用满电的3S电池也会出现问题吗?确定?
用万用表量电池电压,满的应该是12.6V.   如果出现问题时电压低于9.2是正常的。
可以问下厂家,保护电压的设定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保护电压=9.2V,但说明书没说怎么设定。你用满电的3S电池也会出现问题吗?确定?
用万用表量电池电压,满的应该是12.6V.   如果出现问题时电压低于9.2 ...

满电的好像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估计是不是低于保护值了,晚上再试一下,谢谢了

网友:
也许是电调坏掉了

网友:
满电的好像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估计是不是低于保护值了,晚上再试一下,谢谢了

这情况是正常的,进入低电压保护是为了防止电池过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