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为什么现在大多数泡沫涵道机没预留导风环的位置

楼主(2008-07-22):
是技术太不到还是设计原因??没有导风环的话涵道的推力会大打拆扣,效率低下,为什么呢?

我觉得这款机型设计得很合理,不管是进气还是出气.这段时间才入门涵道,买了两架机,结果都是一样,没留导风环的位置,我测试装导风环和不装导风环是两码事,声音和力量都差很多.

还有这架.

网友A:
现在提倡切包皮........对预防爱滋病有一定效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00%切除包皮的犹太人男性,患爱滋病的几率是不切包皮民族的20%
角质层能有效预防爱滋病毒对人体的侵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现在提倡切包皮........对预防爱滋病有一定效果......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100%切除包皮的犹太人男性,患爱滋病的几率是不切包皮民族的20%
角质层能有效预防爱滋病毒对人体的侵入

为了彻底杜绝那20%机会,建议你根除……

整流环在机身外是一回事,装在机身内又是另一回事。独立涵道安装整流环,可以减少进气口紊流,增加推力。但是装到机身里面,搞不好有可能紊流更大。
而且泡沫飞机机身壁厚,“上环”要减低局部壁厚,影响强度。
最好的安装形式是,从进气口开始一直到涵道,全部用导风管连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了彻底杜绝那20%机会,建议你根除……

整流环在机身外是一回事,装在机身内又是另一回事。独立涵道安装整流环,可以减少进气口紊流,增加推力。但是装到机身里面,搞不好有可能紊流更大。
而且泡沫 ...

不愧妇科圣手......

网友:
这是因为高速象真涵道机一般机型比较小,按比例缩小后,机身内空间会不够,同时受象真机进气口较小的影响,就算在内部加装导流环,效果也不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