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黑鹰400电机选配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先介绍一下:我的黑鹰400电直现在有三个电机,下图这两个,外转子的是AKE的冰峰雷电,型号是450R32-LT,查了一下论坛里,得知是450R32系列的轻量版,功率比较弱,但重量轻,约45克,只适合用来飞一般航线。另外一个内转子是随原机配来的,不知道型号和厂家,外径20mm,长40mm,重量65克。尺寸基本和新西达的2040内转子电机一样,但多了一条条的游泳圈。

黑鹰400上现在安装的是另外一个外转子电机,也不知道厂家、型号,外径和前面冰峰雷电的一样,只是高度多了2-3mm,重量要重一点点。

我的黑鹰全部起飞重量是600克左右一点点,两块电池分别是1700mAh15C和2200mAh15C,电机齿都是10齿,木桨。经过最近一再的电直调试、油门螺距曲线设定和电机互换试验,得到一下结果:
1、不知名得内转子电机最暴力,大桨转速高,功率余量大。油门打到一半多一点电直就离地,悬停时猛推油门窜得很快。将控设定最大油门为60%,仍然十分有力。问题是:电机发热十分严重,飞一会就很烫手,连续飞完大半电池的电量后基本不能摸电机外壳了,至少90度以上,并且电调也很烫。
2、冰峰雷电轻量版的力量是最小的,悬停没问题,但油门打到最大时,电直上升缓慢,感觉大桨转速也比内转子低许多,特别是在电池电量不多的时候更难爬升。在室外飞行,遇到风时容易拍地。但发热很小,飞完一付电池可长时间触摸电机外表,电调也不烫。
3、安装在电直上的不知名外转子电机,表现和冰峰雷电轻量版差不多,但感觉力量要比冰峰雷电要好一点点,电机电调也不怎么发热。

请教大家几个问题:
1、内转子电机发热这么严重是不是正常的,长时间飞会不会有问题,特别是想飞3D。
2、冰峰雷电轻量版和不知名的外转子电机这个表现是正常的吗?是不是电机齿数不对的原因?换成13齿的会好吗?
3、如果买个新西达的H2213外转子电机换上会怎样?能飞3D吗?发热量大吗?应该要多少KV的?配多少齿的齿轮合适?如果更进一步,换成H2217电机会如何?

网友:
很巧, 这个飞机和几个电机我都有.

紫色的电机电调看着象是E-SKY上的(好象是008, 3800KV), 我是用11-12T在这个飞机上, 动力足够普通的3D了. 10T 小了点, 转速上不去. 我甚至用过13T, 很暴力, 在春秋天飞温度也不高.

冰峰雷电的好象是3500KV, 10T也小了点, 换12-13应该好一些. 内转的很可能是4200的KV值, 10T应该正合适.

夏天要用以上这些电机飞3D, 下来都会发烫, 内转建议不要用了, 冬天飞航线都烫手. 另外两个都可以飞3D了. 这个飞机主桨转速一定要高, 否则尾桨转速太低锁尾非常困难. 翻滚的时候尾巴甩得很厉害(我就是用这个9G和006练习简单的3D动作).

你这个这个飞机的配置练习悬停和航线足够用了, 建议不必换电机. 如果要拿它练习3D的话需要多一些的耐心和努力.相对450, 它非常不稳定. 我用它练习倒飞的时候炸机频率可以说令人发指. 嘿嘿.

楼主:
谢谢人山兄,刚才又找到了冰峰雷电的包装盒,查到这个轻量版的KV值是3200,280W,最大电流28A,是不是齿数少了。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前两天到外面试着第一次飞3D(配的是冰峰雷电电机),作前翻时,机身翻到头冲下尾冲天垂直于地面时就停下不再往前翻了,由于事先没有想到会这样,只好眼睁睁看着飞机栽向地面去了。舵机的舵量我认为是够的,请问这也是不是大桨转速不够的原因?

网友:
不客气,
3200的话可能12T-13T就可以了, 建议试验一下, 用13T电机固定孔要修一下,否则可能齿轮放不下或间距太小, 强行装上去会导致尾管不水平及动力损失.

用这个飞机初学3D的时候动力一定要好, 否则掉转厉害. 我一开始学翻的时候舵量也是打很大,打的速度也比较快, 就会造成你说的情况, 掉转还会造成自旋炸机.

一是要改善动力, 把电机齿换一下,电池1700 15C 如果是新电池的话足够用,2200偏重点. 3D模式下油门最低点不要小于75%. 另外这个飞机的虚位比较大, 用螺距尺量的话最好不要超出正负9度. 二是翻的时候舵量不要太大, 变化也不要太剧烈, 不要急, 翻得半径大一些, 等到完全翻过来后再温柔地拉下油门.祝你好运.

这个飞机木桨是没有桨夹的, 3D时很容易射浆, 需要加强一些.

楼主:
谢谢人山兄!我已经买来了12T和13T的小齿轮,先给两个电机装了12T的,感觉大桨转速快了许多,使用原来的螺距曲线一半油门就悬停了。飞7、8分钟航线下来电机温度不超过50度,感觉很不错。原来我的油门是0、25、50、75,桨距是-2、+5、+9,请问是否还有必要上13T的齿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