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虎发动机不吸油,请各位帮帮忙。

楼主(2008-07-22):
各位兄弟帮忙看下雷虎油直
发动机
不吸油是什么问题,今天试了半天也发动不了。在此谢谢!

网友A:
启动时,发动机有转吗???
启动器+-是反了吗??

楼主:
发动机没有反转,启动也没有反,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楼主:
换其他的发动机没有问题,真纳闷。

网友B:
启动器带动时,油管里的油是否移动?
检查化油器是否漏气?

楼主:
今天这么少高手在线吗?

楼主:
启动时油管的油没有动。

楼主:
不知道是不是压缩的问题。

网友C:
检查一下油管

网友D:
将油针退出,冲洗化油器.

楼主:
谢谢!明天洗一下看行不行。

网友A:
油针开2 1/2

楼主:
化油器清洗过了还是老问题,拿手捂住化油器能吸油,关闭化油器不能吸油,不知道那里流气。请各位帮忙看下是什么问题。

楼主:
最近这么少高手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