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充电DIY履带式底盘开工了

楼主(2008-07-22):
一直喜欢动手做点什么,去年搞了个“六足机器人”,请参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1395&;extra=page%3D1&page=1”和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ad.php?tid=196330&;extra=page%3D1&page=1”
最近天热,玩飞机有点吃不消,前两天刚刚又把亚拓500来了个处女炸!索性先把飞机放一边了。再考虑做个机器人,人形机器人前年也玩过了,不是很成功,这回想搞个履带底盘的机器人,相当于半个坦克半个人吧。做坦克是我很早以前的梦想,但一直没有动手,对这个,我基本上算个外行,不过不做不知道,谁也不是一开始就是高手的。好在偶这个人比较喜欢动动手,性子比较急,说干就干,也没有图纸(这个是我的最大缺点,我喜欢边做边设计,在制作中出图纸,做到哪里设计到哪里,不行了再推翻重来)。
昨天出差,在电子市场买了16条130MM*35MM*4MM的铝板,这个本来是人家做散热器剩下的边角料,同样规格的全部让我买下了。粗略的算了一下,做个差不多1/16的底盘,每节履带32MM长,11MM宽也差不多了,一条履带大概用个7、8十节,用那些铝板估计刚刚够!今天下午画了一个多小时的草图,总算弄出个自己暂时认为比较合理的做法,晚上就拿去线切割加工了。本来以为蛮快的,结果16块铝板叠在一起割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加上中间断了一次丝,等一圈走下来(同时完成了16节)足足用了3个半小时。不等了,先拿了16节回来看看再说。
刚割回来的铝板的样子

一节一节拼起来的样子

每节之间离开1MM的间隙的样子(实际组装的时候打算按这样的距离把每节履带串起来)

忍不住手痒,给它排列个过障碍的动作

再爬高一点!

楼主:
估计明天能把全部160节履带都拿到手了

加工费也不便宜啊,老板说了割铝比割铁更费机器(我看了也确实如此,刚刚割铁还好好的机器,一割铝,机器走起来就不是很顺,而且机器的电极也会冒火花了,据说是铝的导电性能太好了,反而容易烧电极)算下来要收我每个2.9 元,看在是老客户算2.5元一个。先不考虑这个问题了,现在想的是要把每节履带连起来必须要打好多孔啊,而且孔的位置还不能偏差太大,这个可有点难度了,偶手头只有转床,真的要用转床来干的话,可不是个轻松的活啊。也不知道各位大大有没有好的办法。本来还想在每节履带的中间再割一个凹凸,但想想打孔麻烦,就索性不割了,就象下图中的红色区域

现在还没想好驱动轮是用履带两边的孔来驱动还是,象上图中黑色的区域一样,再每节或隔节履带上装上这么一个齿,用驱动轮中间的凹孔来咬合驱动。这个关系到驱动轮和诱导轮的设计和加工。没经验,慢慢来吧。

网友:
佩服,真有耐性

网友:
祝贺楼主开工.
驱动还是拔两边受力比较好.

网友:
祝贺!!又一个大侠加入了。

网友:
很黄很暴力~~~~~

楼主:
人算不如天算啊!

昨天晚上线切割机换了台钼丝长点的,效率更高的机器给我加工,本来以为今天早上差不多能干完了。结果刚刚去的时候发现,一个晚上只加工了48个!!!而且发现多了很多铝条。和老板一研究才发现,老板昨晚开着机器睡觉去了,本来以为割下来的产品会自动掉下来(一般铁的话比较重,都能自动掉下来),现在这个铝轻了点,在油泥的粘附力下竟然没有掉下来,结果割完成的反而被割坏了。头疼啊,本来买来的材料就够割160个左右,现在满打满算只能割130个左右了,履带要缩短了!回头找找看有没有一样厚度的铝板,有的话再割几十个,算了下一条履带总要70节以上,才比较爽啊。
刚刚拿回来的部分产品,清洗了一下

排两条队看看!手机拍的都不是很清晰

网友A:
佩服,那怎样连接 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佩服,那怎样连接 起来?

打算用雕刻机给每个部件打上小孔,再穿上轴,本来计划用转头打孔要用小螺丝拧上,怕精度不够,也不好加工,就考虑用雕刻机了,不过估计用数控铣床应该也没问题。

网友B:
加油加油
给个外型图看看你的机器人什么样子
还有具体功能?

网友C:
你太牛了。。。最好下面加上橡胶垫~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油加油
给个外型图看看你的机器人什么样子
还有具体功能?

还没有具体的图纸哦,不过样子基本上准备做成“霹雳5号”那样的。现在关键是把底盘先给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太牛了。。。最好下面加上橡胶垫~

是有这个想法,这样又耐磨又增强抓地力!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有这个想法,这样又耐磨又增强抓地力!

主要是减少铝的损耗。。。哈哈
用 502沾上去 估计就可以

楼主:
刚刚去了趟线切割厂里,又拿了部分回来

有120多个了,还有几十个可以割,估计够用,先排个队看看

网友:
我靠。。。太爽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具体的图纸哦,不过样子基本上准备做成“霹雳5号”那样的。现在关键是把底盘先给搞定了

霹雳5号,很经典!!!!!!!!

网友D:
想请问一下你是用什么型号的铝材。
请将加工钻孔的过程发些图片分享好吗?
继续关注你的动向。支持!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请问一下你是用什么型号的铝材。
请将加工钻孔的过程发些图片分享好吗?
继续关注你的动向。支持!

用的是什么铝材我可是外行,就是一般电子设备上用来做散热器的那种,感觉不是很硬。明天要开工打孔了。到时候上图

楼主:
碰到大难题了

想在这么小的铝片上打1MM的精确的孔还真不容易,早上自己试着用转床打了几个,都歪了。用自己DIY的雕刻机来打,感觉也不好转,找专业的工业雕刻机,人家说1MM的孔也不好打,转头太细孔太深,容易歪,还容易断转头,找穿孔机,老板说了穿是没问题,但也不能保证精度,偏差至少有几十丝。这个头疼啊,下午再想想用什么办法来解决。用穿孔再用线切割那是没问题的,但这样的话加工费就实在太贵了,很不划算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没有具体的图纸哦,不过样子基本上准备做成“霹雳5号”那样的。现在关键是把底盘先给搞定了

那不是跟我正在做的一样?不知道你做是按什么外型和控制方式做,可以交流交流
我的QQ:47918849

网友B:
引用 楼主:
想在这么小的铝片上打1MM的精确的孔还真不容易,早上自己试着用转床打了几个,都歪了。用自己DIY的雕刻机来打,感觉也不好转,找专业的工业雕刻机,人家说1MM的孔也不好打,转头太细孔太深,容易歪,还容易断转 ...

你用线切割做履带已经很不划算了,只能说你是米人咯,而且如果铝材真象你说的那样的硬度``````用不了多久就会报废掉几节。你机器的大小和重量估计是多少?

网友D:
想办法做个固定模具再打孔可能会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线切割做履带已经很不划算了,只能说你是米人咯,而且如果铝材真象你说的那样的硬度``````用不了多久就会报废掉几节。你机器的大小和重量估计是多少?

我原来是考虑用铝的可以轻一点,而且那个铝板的尺寸感觉刚合适,就买了来做了。整个机器尺寸大概比1/16坦克小点的样子,多少重量还没法计算。我没有图纸,边做边设计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想办法做个固定模具再打孔可能会好点。

下午用一副夹具固定了打也试过,确实不好把握精度啊,甚至为了不让转头打偏,我先用DIY的雕刻机给40节履带在该打孔的位置上用单刃刀给打了个定位孔。然后再用转床打孔,结果还是不如意。铝比铁难伺候啊,废料要粘转头,快了不行,慢了也太累了,打边上的两个孔还行,打中间的那个深孔(22MM)几乎没有一个是完美的。
想再用线切割加工但有感觉太浪费了,如果是铁的话,倒可以考虑一下,因为做好以后不大容易磨损,能用玩很久,铝的做好后估计寿命不会很长,也就不值得再大投入了。
刚刚想了个新办法,就是看能不能找到合适的铰链,如果可以的话,还是用铰链先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不是跟我正在做的一样?不知道你做是按什么外型和控制方式做,可以交流交流
我的QQ:47918849

控制方法准备用自动和遥控相结合的办法。用遥控就相当于一个遥控履带车,自动的话,就让机器自己行走,判断障碍物。要求不高的话,用单片机应该不是大问题

网友:
LZ不容易啊~

网友:
来晚了,来晚了!!!

这几天太忙,没时间上网!
刚刚看到,郑先生猛呀!!!

网友:
两边薄的打空,中间攻丝。。。。

网友E:
我支持你的这种精神,但你这样做出来的,在费用上,你想过吗,是不是有点太贵了,还不如用,现成的模型用,一比十六的履带了,你把这一些履带做好后的加工费用和工时,,我想都可以弄两条一比十履带了(如北京的99履带,也不过高你太多了吧,),,,今天先回你到这,我睡觉去咯,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支持你的这种精神,但你这样做出来的,在费用上,你想过吗,是不是有点太贵了,还不如用,现成的模型用,一比十六的履带了,你把这一些履带做好后的加工费用和工时,,我想都可以弄两条一比十履带了(如北京的99履带,也不 ...

确实。。。

楼主:
引用:
两边薄的打空,中间攻丝。。。。

我一开始的想法就是用螺丝来固定的,但一下子没找到合适的螺丝。最好是8MM左右长,1.5MM粗,半丝(前面3MM有螺纹,后面5MM没螺纹的)螺丝,要是这样的话就比较方便了。后来找到了1MM粗的模具顶针,感觉用这个顶针做轴的话,硬度尺寸都合适,就想到了现在的加工办法。我发现打两边薄的孔还是比较容易的,就是中间厚的地方实在不好搞。现在我在找合适的铰链或者合适的螺丝,要是能找到就改变做法了。可能那个450电直上的小螺丝能用,等下我去找几个试试先。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支持你的这种精神,但你这样做出来的,在费用上,你想过吗,是不是有点太贵了,还不如用,现成的模型用,一比十六的履带了,你把这一些履带做好后的加工费用和工时,,我想都可以弄两条一比十履带了(如北京的99履带,也不 ...

感谢版主支持!
一开始我就做了两手准备,我手上有一个1/16的小号手。如果自己解决不了履带的问题,就用它的塑料履带来玩,不过没做过不死心啊,而且我这个人做东西,喜欢自己动手,要是全部能用自己加工的零件组装机器人就爽了!反正是自己玩玩的,也不考虑量产,所以暂时不考虑制造成本的事啊。

网友:
LZ有没什么新进展?

网友B:
想问下楼主的预算是多少?现在已经用了多少
咱两做的是一样的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问下楼主的预算是多少?现在已经用了多少
咱两做的是一样的东西

没有确定的预算,做一点算一点,以做出一个机器人为目标。刚刚研究了下现成的1/16坦克塑料履带。感觉硬度差了点,估计很不耐磨啊。不过看结构,应该能利用上。今天又请教了几个机械师傅,都说我那些割下来的履带要做起来,问题也不是很大,就是很费时间和精力,要是做的好的话,花下去的钱也会不少的。我这个人性子急,不想为了这个问题先停顿了,现在准备先用塑料的履带装底盘,同时慢慢搞那条履带,全部连起来以后如果效果好的话,再把塑料的换下来。

楼主:
下午研究了下履带底盘的安装,现在拿不定注意,除了驱动轮和诱导轮,其它的轮子要不要做避震?做坦克是一定要有避震的,做机器人不知道有没有必要。当然有的话肯定会爽一点,但是安装就麻烦了。

网友:
先驱打个记号

网友:
楼主的机器人我就佩服啊,现在又有大作,赶紧看看啊.履带需要贴橡胶避震和防滑吗?

网友F:
做上履带了啊。干嘛不用diy的cnc雕铝带啊?线切割是省了点料。但加工费可以买多少铝板了。自己用cnc雕也不比线切割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做上履带了啊。干嘛不用diy的cnc雕铝带啊?线切割是省了点料。但加工费可以买多少铝板了。自己用cnc雕也不比线切割慢。

我试了下,雕是能雕,但是买的料小了点,夹具不好夹,还有铝的不大好雕,要粘刀。去你朋友那里问过,打孔也不好打。要是雕的话,一个个来太费时间了,线切割一下子能切下16个来。

楼主:
早上去装修市场看了看,没找到合适的铰链,看来暂时得放放了,用现成的履带做做看。

网友:
1.5的半丝,你可以去温州卖螺丝的那里定。。。。。。
你要用的多我可以找同学帮你做。。。。。。
其实,你用钢钉好像也可以。。。。。。。。。。。。无螺纹的。。。。

楼主:
引用:
1.5的半丝,你可以去温州卖螺丝的那里定。。。。。。
你要用的多我可以找同学帮你做。。。。。。
其实,你用钢钉好像也可以。。。。。。。。。。。。无螺纹的。。。。

钢钉可能不大好用,小螺丝应该能行,这两天忙别的事了,还没试过。等下有空试下

网友:
疯子来了

网友:
又窜过来一个玩直升机的.

网友:
每天一看~

网友G:
做个夹具用钻床打孔精度可以保证的。

网友:
这帖子阳痿了?

网友:
正在充电的帖子,不顶不行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做个夹具用钻床打孔精度可以保证的。

同意你的想法
请看看我做的履带

网友:
引用 楼主:
早上去装修市场看了看,没找到合适的铰链,看来暂时得放放了,用现成的履带做做看。

我很支持你的动手的能力 玩模型重要的是制作过程 并且通过制作可以得到很多乐趣 期待你的作品

网友:
都是牛人啊

楼主:
最近一段时间忙的很,都没时间来完成这条履带了。正在想办法制作一个夹具,用夹具,再用大一点的钻头打孔,应该能解决

网友:
引用 楼主:
最近一段时间忙的很,都没时间来完成这条履带了。正在想办法制作一个夹具,用夹具,再用大一点的钻头打孔,应该能解决

祝你成功

楼主:
前天晚上用线切割做了个夹具,昨天试了下,发现打是能打,但精度还是不好保证。打两边的5MM深的孔,基本没什么问题,只要速度慢点,一般还能打得好,但是打中间的22MM深的孔就麻烦了,1MM的钻头也没那么长,稍微快一点就断了。一下子打不穿,从两边打就不好掌握了,一不小心就歪了。看来一开始就不应该用这样的履带结构,感觉mxihz 做的那种可能会好打一点,不知道mxihz 是用什么办法解决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前天晚上用线切割做了个夹具,昨天试了下,发现打是能打,但精度还是不好保证。打两边的5MM深的孔,基本没什么问题,只要速度慢点,一般还能打得好,但是打中间的22MM深的孔就麻烦了,1MM的钻头也没那么长,稍微 ...

因为我用的是5mm的铝合金板做履带,用2mm的钻头打孔,相对你的4mm板1mm钻头要容易一些。并且在打孔的过程中要在钻进一定深度时在钻头上加一点机油,这样可以减少磨擦阻力对钻头的损害,钻进5mm深就要加一次润滑油,这样一点点来就能顺利打通孔了。再有就是打孔不能从两边往中间打,这样不能保证孔的同心度,很容易打偏而出废品。等我有时间了把我的夹具照片传上来你看一下好吧。谢谢

楼主:
感谢mxihz的指点,我也发现打1MM的深孔还真不容易 。想看看你的夹具是怎么样的,我的夹具很简单,就是一块铁,边上开了个正好放进一节履带的口子,里面再打了个孔,穿上一颗螺丝,用螺丝把履带夹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感谢mxihz的指点,我也发现打1MM的深孔还真不容易 。想看看你的夹具是怎么样的,我的夹具很简单,就是一块铁,边上开了个正好放进一节履带的口子,里面再打了个孔,穿上一颗螺丝,用螺丝把履带夹紧。

听你这一介绍,我的夹具和你的差不太多,等我哪天上图你看看。另外我觉得1mm的孔穿1mm的销子能否经得住那么大的拉力?弄不好会将销子折弯。建议你还是用厚一点的金属板做履带,可以打粗一些的孔和销子,这样可以保证抗拉强度。并且使制作过程相对容易一些,你说呢?

楼主:
引用 网友H:

听你这一介绍,我的夹具和你的差不太多,等我哪天上图你看看。另外我觉得1mm的孔穿1mm的销子能否经得住那么大的拉力?弄不好会将销子折弯。建议你还是用厚一点的金属板做履带,可以打粗一些的孔和销子,这样可 ...

是啊,我现在是很后悔用这个铝材做了,原来以为不会很麻烦的事情,现在感到头疼了。
现在不用么又怕浪费(割那些履带用了好几百了),就这样放手还真有点不舍得呢!要是继续用线切割的办法割孔,行是行,不过那成本就实在太高了,不划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啊,我现在是很后悔用这个铝材做了,原来以为不会很麻烦的事情,现在感到头疼了。
现在不用么又怕浪费(割那些履带用了好几百了),就这样放手还真有点不舍得呢!要是继续用线切割的办法割孔,行是行,不过 ...

在外面加工肯定要花费不少银子,建议你自己动手,这样虽然麻烦但可以节省费用。做模型最重要的是过程,在制作中享受成功的乐趣和兴奋。我的坦克就是大部分用手工制作的,除了车轮是在外面花钱加工的外,其他的都是我做的。最麻烦的就数履带了,5mm的铝合金板我是用手锯一下下锯出来的,光锯那些块块就用了我两天的时间,然后是锉平去毛刺打孔,两套履带一共有一千多个零件,光是履带的制件时间就用了好几个月。不断重复的枯燥的过程几近让我停止下来,但最终还是信心战胜了烦燥而坚持了下来。当看到两条光亮的履带摆在眼前的时候,那种成功后的喜悦是无法言表的。这就是我做模型的一点体会,希望与模友们共勉。

楼主(2008-08-21):
手工制作确实乐趣无穷,真佩服你的毅力,这么多零件纯手工的话,确实不容易!

网友:
mxihz 真是强啊,锯那么多有没有把胳膊锯得一边粗一边细?
我是在Discovery上看到一个家伙用曲线锯锯钢板做水轮机叶片,我去问卖电动工具的说是曲线锯可以锯得动铁板的.准备买一只回来锯板材.以前我以为那个东西只能锯点木板之类的.

网友:
佩服
LZ的精神!

mxihz的手艺!

赞一个,期待成功

网友I:
回复 网友J:

太历害了!这履带做的真好!
兄弟!那橡胶块是用什么胶粘上的?
我自制的履带用A.B胶,502粘不住橡胶!

网友:
这下大发了。。。那孔难钻的很

网友:
引用 网友I:
太历害了!这履带做的真好!
兄弟!那橡胶块是用什么胶粘上的?
我自制的履带用A.B胶,502粘不住橡胶!

我用的也是一种双组份的胶粘剂,是从别人那弄来的,也不知道叫什么名字,还有就是粘好胶板后还没装在坦克上行走过,也不知道粘合效果怎样,能否经得住坦克的重量和高速行驶中的摩擦力,等我完成后再看效果吧。谢谢你的关注。

网友:
眼巴巴的等待

网友K:
引用 楼主:
..........
..但是打中间的22MM深的孔就麻烦了,1MM的钻头也没那么长,稍微快一点就断了。........
......

深孔不好搞,能把工件中間淘空嗎?

深孔就變成兩頭兩個淺孔,行不?

楼主:
引用 网友K:

深孔不好搞,能把工件中間淘空嗎?

深孔就變成兩頭兩個淺孔,行不?

应该可以,我也想过这个问题,不过这样一来可能强度不够了,而且把中间掏空的工作量太大了,纯手工的话,要累死人了.早知道的话在线切割的时候就直接割了.没经验啊!

网友L:
铝的这么难加工,不如直接用不锈钢好了,履带重,刚好降低重心,这样,你的“霹雳5号”才能站的稳,跑的快啊!

网友:
引用 网友L:
铝的这么难加工,不如直接用不锈钢好了,履带重,刚好降低重心,这样,你的“霹雳5号”才能站的稳,跑的快啊!

这样降低重心的方法太曲折了```````

网友:
期待楼主的大作,等待上新图

网友:
仿真度一定要高
匿名

回复 网友M:

其实楼主一开始不应该考虑用铝做,铝的强度不好,我推荐用工具钢(车刀)做,这种材料硬度好,加工的话主要考虑电加工,先把形状考虑好再线切成型,再用电火花打孔(较慢,但尺寸较好),也可用镗床打孔,做好后再用电切切片,至于履带的连接可用模具型芯(应该有卖的)来连接,然后再铆接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N:
其实楼主一开始不应该考虑用铝做,铝的强度不好,我推荐用工具钢(车刀)做,这种材料硬度好,加工的话主要考虑电加工,先把形状考虑好再线切成型,再用电火花打孔(较慢,但尺寸较好),也可用镗床打孔,做好后再用电切切片 ...

我原来的想法也是能自动加工就自动加工,没想到一开始就选错了材料。没经验啊,现在看着那堆铝片就头疼!

网友(2008-09-22):
LZ怎么不继续了呢?期待你的模型有新的进度。

网友:
怎么只贴履带,车体制造怎么不贴?

网友:
这么长时间还没搞定吗?

网友(2008-10-22):
哎....直接线切割拉线进去割个孔好了,力道应该可以的

网友(2009-05-12):
"做模型最重要的是过程,在制作中享受成功的乐趣"

网友:
加工费用不得了啊

网友:
佩服楼主做事的认真劲。。。

网友:
有钱人都这样玩,割这些板要几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