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改装甲醇发动机为汽油发动机的问题

楼主(2008-07-22):
本人想改装90级的甲醇直升机发动机为汽油发动机,应用“甲醇机改装的CDI”来直接改装,据介绍可以不用更换化油器,只按要求加装CDI配件即可,不知是否可行呢?改装后的功率相对会降低些,但会降低多少呢?稳定性如何呢?有没有模友知道或改过呢?
大家认为90级的直机,是改装甲醇发动机为汽油发动机好些还是直接改用现成的汽油发动机好些呢?如果改甲醇发动机为汽油发动机,即机身就不用什么改动,如果直接改用汽油发动机的话,则要发动机身。哪个方案会好些呢?
听朋友说汽油发动机的振动会比甲醇发动机大,是这样的吗?

网友A:
动力相当于60级别,火头要换热一点,如果甲醇混合汽油的话甚至可以不用点火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动力相当于60级别,火头要换热一点,如果甲醇混合汽油的话甚至可以不用点火器

那请问化油器要不要更换成汽油机专用的化油器呢?  是不是汽油机(原装的、改装的)的反应相比甲醇机的反应要慢多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