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0A 有刷双向车用电调问题

楼主(2008-07-22):
车用320A车用双向电调 用4节AAA
电池
电压5.6v
电机
为有刷130电机 启动后开大车1-2秒钟停车 前进倒退同样. 求教如何解决????

网友A:
应该是电压的问题!好象最少要5节电池!

网友B:
电压太低7805不工作见意加电池

网友C:
匹配不当。

楼主:
谢谢 同志们
谢谢 同志们